这个共模电感能否用在mipi线上?

楼主(2017-06-27):
MIPI 4lane 每个数据通道在1Gbps,这个电感的截止频率是3.5Ghz,是否可以?

楼主:
这个电感该如何选取呢?

网友A(2021-01-03):
你这个上件了吗,效果怎么样?个人理解,如果MIPI的速度不快的话,应该没有问题,USB2.0我们一般都会预留一个共模电感的

网友B:
厂家应该会有产品应用场合的介绍,特别是这种专用产品,无非是MIPI/USB/LVDS等差分信号电路

网友C:
看着将将够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