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N76E003低功耗问题

楼主(2017-06-27):
请问N76E003低功耗,掉电模式最低可以做到多少uA ?我怎么调也在120uA呢!

网友A:
试试使用内部最低的时钟

楼主:
问题已经解决。可以做到6uA

网友B(点评):
怎么解决的

网友C:
5UA 可以做到

网友D:
请问你是怎么连接测的吗,我测到的是6mA,是不是测试方法不对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请问你是怎么连接测的吗,我测到的是6mA,是不是测试方法不对

6ma怎么调整的?说说看

网友E:
楼主分享一下经验啊。。。

网友F:
这个要怎么做。

网友G:
003我调的是10uA左右...要关掉内部电压检测

网友H:
你好,我这两天也在调这个低功耗的问题,但是一直都没有成功。能向你请教一下吗?  我一直调试,电流都在1.6ma左右,不知道怎么再下去了、。

网友I(点评):
请问您解决了吗 我也是

网友J(2017-08-07):
正常的话是可以做到5UA的

网友K:
N76E003 做掉电低功耗,必须把掉电检测关闭,或者把掉电检测时间频率调低。

网友L:
通过停止系统时钟源保持功耗在“微安” 级

网友M:
请问最后怎么解决的呢

网友M:
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进入掉电模式后电流还有150ua左右。

网友N(2017-09-06):
烧录的时候,不要勾选bod,进入掉电模式之前,关闭外设;可以做到5ua左右;

网友O(2018-01-18):
高手,求分享啊。

网友O:
楼主会不会BOD啊。玩不转了。

网友P: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进入“set_PD;电流在800uA.没有外设,最多芯片引脚开路的按键开关。
                  ”

网友A:
这个芯片这么便宜,还可以玩低功耗

网友Q(2018-06-21):
clr_BODEN;这个关闭了 就会到5uA左右

网友(2018-07-25):
引用 网友D:
请问你是怎么连接测的吗,我测到的是6mA,是不是测试方法不对

我也是想问,我测到的也是5.5mA,感觉有点像我的测试方法不对

网友R:
哇,纠结了一天,之前也对着寄存器关了BOD,感觉没有关掉,看到这个帖子,强强强,可以了  就4UA了

网友S(2018-08-30):
我调的最低功耗0.65ua,复位脚上的上拉电阻不焊,关闭bod检测

网友:
参照朋友们说的方法还是没有搞定还有1.6ma电流,谁能指点下

网友T:
引用 网友Q:
clr_BODEN;这个关闭了 就会到5uA左右

大佬,这玩意关了唤醒还要打开不

网友U(2018-09-29):
引用 楼主:
问题已经解决。可以做到6uA

是芯片的休眠电流吗?
这么大电流也好意思叫低功耗?
一般的芯片休眠电流不都是1uA以下的吗?
不知道是楼主没设置好还是芯片就这样,建议看一下数据手册的相关参数。

网友U:
这么大电流也好意思叫低功耗?

网友U:
看看隔壁的7003,看看什么叫低功耗。典型值0.7uA。

网友V:
我前段时间调了,最低做到110uA外加一个低功耗的运放在一直耗电,看来我还有进步的空间,有空了再试试。

网友W:
引用 网友P: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进入“set_PD;电流在800uA.没有外设,最多芯片引脚开路的按键开关。
                  ” ...

set_PD就行了?还需其他设置不?有代码参考吗?

网友X:
超低功耗MCU,ARM cortex-M0+内核!其工作电流:90uA/MHz @32MHz,6.0uA @ 32.768KHz;休眠电流<3uA;睡眠电流:20uA/MHz @ 32MHz,3.0uA @ 32.768KHz,加qq2355898179

网友Y(2019-09-04):
很欣喜在这里看到N76E003有如此低的掉电模式功耗,几个uA媲美于以低功耗著称的ML51系列。但是我在官方最新版的数据手册P221上看到:Power-down mode is the lowest power state that the N76E003 can enter. It remain the power
consumption as A ”Μa” level by stopping the system clock source. Both of  PU and peripheral
functions like Timers or UART are frozen. Flash memory is put into its stop mode. All activity is
completely stopped and the power consumption is reduced to the lowest possible value.
当时我看到是mA级是心里满是失望与疑惑,现在看来N76E003还是很有希望。不过目前我做的项目中用的是ML51TC0A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