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11.0592MHZ晶振跟51单片机是什么暧昧关系?

楼主(2017-06-27):
51单片机是对所有兼容Intel 8031指令系统的单片机的统称,而11.0592MHZ晶振是一款无源直插晶振,它的频率范围是3.579~54MHZ,负载是7~22pf,体积11.5*3.68。

11.0592MHZ晶振跟51单片机是什么暧昧关系?IC旁边常有晶振的陪伴在上章中已经讲到,这里就不在说明了。51单片机晶振是1.2MHZ-12MHZ范围之间,因为机器周期原因,12个时钟周期为一个机器周期。这么说来那也是要使用12MHZ晶振,而且一个机器周期是1US,也方便计算,为什么又冒出11.0592MHZ晶振这个常用频点呢,深圳扬兴为您解答:(相关阅读可以查看YXC扬兴官网《IC旁边为什么总有晶振的身影呢?》)

这里又涉及到一个波特率概念,波特率就是单片机或计算机在串口通信时的速率。指的是信号被调制以后在单位时间内的变化,即单位时间内载波参数变化的次。11.0592M是因为在进行通信时可以同步,而12M频率进行串行通信不容易实现标准的波特率,比如9600,4800,两个频率对比之后,11.0592M计算时正好可以得到,因此在有通信接口的单片机中,所以一般选11.0592M。

还有一个使用11.0592晶振的重要原因是51单片机的定时器导致的。用51单片机的定时器做波特率发生器时,如果用11.0592Mhz的晶振,根据公式算下来需要定时器设置的值都是整数;如果用12Mhz晶振,则波特率都是有偏差的。

所以从上所述,11.0592MHZ晶振跟51单片机的关系是相互合作、各取所値。简单的说就是11.0592MHZ晶振比12MHZ晶振方便计算波特率。

网友A:
我的最爱(11.0592)数字

网友B:
还没用过这颗晶振。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没用过这颗晶振。

在不久的将来可能会用到~

网友B:
引用 楼主:
在不久的将来可能会用到~

那我再好好读下你的贴子。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我再好好读下你的贴子。

网友C:
这波可以的,但是波特率不准影响很大吗?

网友D(2019-01-21):
当年12分频的MCU确实需要这样一个古怪的频率来达到想要的波特率,时过境迁,这个频率已经没有人用了

网友E:
是方便分频得到1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