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轴技术交流] 关于地磁计的数据矫正

楼主(2017-06-27):
最近用哪个磁力计做姿态融合,发现测得的数据偏的厉害,后来上网查了一些方法,找到了AntMag这个软件。原理是每次通过串口测一些磁力计的数据,然后导入到excel中,然后软件就会自动生成一些参数,如下图所示。
一开始用感觉挺好,后来奔波于公寓和办公室之间,发现受环境的影响,磁力计的扰动特别大,每次换个地方都得重新矫正一下,步骤为:打开串口助手——采集数据——保存——导入excel——得到参数,修改程序中的参数——完毕。后来自己试着将数据矫正的方法直接写进程序中,能够省不少事。
磁力计主要收到环境中电磁场的干扰以及本身的一些因素的影响,使得原来的圆球形变成了椭圆形,
我的第一部就是要把椭圆方程求出来,然后再将其还原成圆球形。
将方程化成矩阵进行列主元高斯消去,最后能够得到
解上面的矩阵就能够得到拟合椭圆方程了,化成标准式。
下面是一些采集的原始数据

原始数据

原始数据

这是经过修正后的数据

修正后的数据

修正后的数据
下面是列主元高斯消去的代码(写的有点乱),xyz里面放的是采集的数据。

楼主:
<div class="blockcode"><blockquote>//i为采集样本数
for(i=0;i<Sample_Point_Num;i++)                                                                        //6元一次方程系数计算
        {
        a[0][0]+=xyz[i][0]*xyz[i][0]*xyz[i][0]*xyz[i][0];
        a[0][1]+=xyz[i][0]*xyz[i][0]*xyz[i][1]*xyz[i][1];
        a[0][2]+=xyz[i][0]*xyz[i][0]*xyz[i][2]*xyz[i][2];
        a[0][3]+=xyz[i][0]*xyz[i][0]*xyz[i][0];
        a[0][4]+=xyz[i][0]*xyz[i][0]*xyz[i][1];
        a[0][5]+=xyz[i][0]*xyz[i][0]*xyz[i][2];
        a[0][6]+=xyz[i][0]*xyz[i][0];

        a[1][0]+=xyz[i][1]*xyz[i][1]*xyz[i][0]*xyz[i][0];
        a[1][1]+=xyz[i][1]*xyz[i][1]*xyz[i][1]*xyz[i][1];
        a[1][2]+=xyz[i][1]*xyz[i][1]*xyz[i][2]*xyz[i][2];
        a[1][3]+=xyz[i][1]*xyz[i][1]*xyz[i][0];
        a[1][4]+=xyz[i][1]*xyz[i][1]*xyz[i][1];
        a[1][5]+=xyz[i][1]*xyz[i][1]*xyz[i][2];
        a[1][6]+=xyz[i][1]*xyz[i][1];

        a[2][0]+=xyz[i][2]*xyz[i][2]*xyz[i][0]*xyz[i][0];
        a[2][1]+=xyz[i][2]*xyz[i][2]*xyz[i][1]*xyz[i][1];
        a[2][2]+=xyz[i][2]*xyz[i][2]*xyz[i][2]*xyz[i][2];
        a[2][3]+=xyz[i][2]*xyz[i][2]*xyz[i][0];
        a[2][4]+=xyz[i][2]*xyz[i][2]*xyz[i][1];
        a[2][5]+=xyz[i][2]*xyz[i][2]*xyz[i][2];
        a[2][6]+=xyz[i][2]*xyz[i][2];

        a[3][0]+=xyz[i][0]*xyz[i][0]*xyz[i][0];
        a[3][1]+=xyz[i][0]*xyz[i][1]*xyz[i][1];
        a[3][2]+=xyz[i][0]*xyz[i][2]*xyz[i][2];
        a[3][3]+=xyz[i][0]*xyz[i][0];
        a[3][4]+=xyz[i][0]*xyz[i][1];
        a[3][5]+=xyz[i][0]*xyz[i][2];
        a[3][6]+=xyz[i][0];

        a[4][0]+=xyz[i][1]*xyz[i][0]*xyz[i][0];
        a[4][1]+=xyz[i][1]*xyz[i][1]*xyz[i][1];
        a[4][2]+=xyz[i][1]*xyz[i][2]*xyz[i][2];
        a[4][3]+=xyz[i][1]*xyz[i][0];
        a[4][4]+=xyz[i][1]*xyz[i][1];
        a[4][5]+=xyz[i][1]*xyz[i][2];
        a[4][6]+=xyz[i][1];

        a[5][0]+=xyz[i][2]*xyz[i][0]*xyz[i][0];
        a[5][1]+=xyz[i][2]*xyz[i][1]*xyz[i][1];
        a[5][2]+=xyz[i][2]*xyz[i][2]*xyz[i][2];
        a[5][3]+=xyz[i][2]*xyz[i][0];
        a[5][4]+=xyz[i][2]*xyz[i][1];
        a[5][5]+=xyz[i][2]*xyz[i][2];
        a[5][6]+=xyz[i][2];
        }

//进行高斯列主元消元
for(i=0;i<n;i++)
        {
                for(j=n-1;j>i;j--)
                        {
                        if(fabs(a[j][i])>fabs(a[j-1][i]))
                                {
                                        for(k=0;k<n;k++)
                                                {
                                                temp=a[j][k];
                                                a[j][k]=a[j-1][k];
                                                a[j-1][k]=temp;
                                                }
                                }
                        }

                for(j=i+1;j<n-1;j++)
                        {
                                m[j]=-a[i][i]/a[j][i];
                                        for(k=i+1;k<n;k++)
                                                {
                                                b[j][k]=a[j][k]*m[j]+a[i][k];
                                                a[j][k]=b[j][k];
                                                }
                        }
        }
//printf("a=%f %f\n",a[5][6],a[5][5]);
//求解系数A,B,C,D,E,F
        F=a[5][6]/a[5][5];
        E=(a[4][6]-F*a[4][5])/a[4][4];
        D=(a[3][6]-F*a[3][5]-E*a[3][4])/a[3][3];
        C=(a[2][6]-F*a[2][5]-E*a[2][4]-D*a[2][3])/a[2][2];
        B=(a[1][6]-F*a[1][5]-E*a[1][4]-D*a[1][3]-C*a[1][2])/a[1][1];
        A=(a[0][6]-F*a[0][5]-E*a[0][4]-D*a[0][3]-C*a[0][2]-B*a[0][1])/a[0][0];
printf("A=%F B=%F C=%F D=%F E=%F F=%F\n",A,B,C,D,E,F);

网友A(2022-05-16):
你那原始数据不也是圆形的吗?折腾成红色的感觉效果也差不多,这算法没起到啥子作用呢

网友B:
你好,请问你计算方位角的时候用倾斜补偿了,我用了之后pitch角变化,还是会有误差,随着pitch值变大,误差变大,误差大概在1-4度,你有碰到过吗?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