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编程] 有关DSP28035驱动电机的问题

楼主(2017-06-27):
用28035做CPU,H桥驱动电路,做了一块步进电机驱动的板子,不连接电机空载时波形正常,但是连接步进电机测试的时候,板子只要连接上步进电机DSP输出波形就被拉下来了输出就不正常了,请问这是我硬件的问题还是我软件设置的问题

网友A:
楼主   帖电路出来

网友A:
理论上MCU与H桥之间还有半桥驱动啊    这都是没有直接关系
怎么会被电机拉低呢

网友A:
个人觉得最大可能是影响母线电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