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STM8能正常调试但下载程序后无法运行

楼主(2017-06-27):
第一次使用STM8,用IAR写的STM8S003F程序,下载到单片机后能正常用调试,但是通过STVP下载后无法运行。是需要什么配置吗,怎么配置。

网友A:
需要配置参数,你的时钟等参数,根据你实际产品设置

网友B:
没用过STVP,一直是IAR+ST Visual Programmer,但是话说,IAR真的很难用。

网友C:
是不是有下载到flash和RAM的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