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28377外部中断问题

楼主(2017-06-27):
按照例程修改的程序,可是例程能实现的功能,我自己接一个开关(开关一端接地,另一端接GPIO),就无法实现中断的功能。请各位指出我的错误,谢谢。
#define DELAY (CPU_RATE/1000*6*510)   //Qual period at 6 samplesvoid main(void)
{   InitSysCtrl();
// InitGpio();                  // Skipped for this example
DINT;
InitPieCtrl();
IER = 0x0000;
IFR = 0x0000;
InitPieVectTable();
EALLOW;
PieVectTable.XINT3_INT = &xint3_isr;
EDIS;
PieCtrlRegs.PIECTRL.bit.ENPIE = 1;
PieCtrlRegs.PIEIER12.bit.INTx1 = 1;
IER |= M_INT12;
EINT;
EALLOW;
GpioDataRegs.GPASET.bit.GPIO31 = 1;
GpioCtrlRegs.GPAMUX2.bit.GPIO31 = 0;        // GPIO
GpioCtrlRegs.GPADIR.bit.GPIO31 = 1;         // output
EDIS;
EALLOW;
GpioCtrlRegs.GPBMUX1.bit.GPIO33 = 0;         // GPIO
GpioCtrlRegs.GPBDIR.bit.GPIO33 = 0;          // input
GpioCtrlRegs.GPBQSEL1.bit.GPIO33 = 0;
EDIS;
GPIO_SetupXINT3Gpio(33);
XintRegs.XINT3CR.bit.POLARITY = 0;      // Falling edge interrupt
XintRegs.XINT3CR.bit.ENABLE = 1;        // Enable XINT3
for(;;)
{
}
}
interrupt void xint3_isr(void)
{
GpioDataRegs.GPATOGGLE.bit.GPIO31 = 1;
PieCtrlRegs.PIEACK.all = PIEACK_GROUP12;
}

网友A:
@zhangmangui 帮看看这个有什么问题

网友B:
楼主这个代码的我反正是没看出啥破绽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楼主这个代码的我反正是没看出啥破绽的

我也是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这个代码的我反正是没看出啥破绽的

我也觉得是没有问题的,是不是和我的IO配置有关?  需要写PULLUP这类的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也觉得是没有问题的,是不是和我的IO配置有关?  需要写PULLUP这类的吗? ...

外面再接一个上拉电阻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