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AR 5.5 仿真出错

楼主(2017-06-27):
用IAR5.5 首次下载提示,固件升级,升级后提示
Thu Jul 17, 2014 18:01:51: Firmware version 30204005
Thu Jul 17, 2014 18:01:51: Interface dll version 3.2.4.5
Thu Jul 17, 2014 18:01:55: Unknown device
Thu Jul 17, 2014 18:01:58: Fatal error: Could not find device (or device not supported) Session aborted!

网友A:
重新插拔试一下,可能升级失败

网友B:
你固件升级成功了么?成功的话,重新插拔仿真器,确定在设备管理器中驱动没有问题,然后重新debug试试呢

网友C:
下降级补丁试试

网友D:
固件升级吗?

网友E:
升级之后重启电脑了吗

网友F:
固件更新之后无法识别硬件了

网友G:
固件是自动更新的吗?

网友H:
引用 网友B:
你固件升级成功了么?成功的话,重新插拔仿真器,确定在设备管理器中驱动没有问题,然后重新debug试试呢 ...

看到是提示升级成功了。

网友I:
重启电脑,重新安装驱动文件。

网友J:
这个是重新插拔试试。

网友K:
设备管理能够识别吗?

网友L:
引用 网友C:
下降级补丁试试

这个固件还原可能还是需要其他仿真器。

网友D:
这是用的什么仿真器?

网友E:
重新安装驱动程序试试。

网友F:
重新插拔仿真器。

网友G:
这个是什么仿真器,不能匹配IAR5版本

网友H:
引用 网友B:
你固件升级成功了么?成功的话,重新插拔仿真器,确定在设备管理器中驱动没有问题,然后重新debug试试呢 ...

软件兼容性不好。

网友I:
驱动不能兼容硬件和软件。

网友J:
usb重新插入试试,能不能识别硬件?

网友K:
断电之后重新插入仿真器。

网友L:
引用 网友C:
下降级补丁试试

重新插拔硬件,重新安装软件试试。

网友M:
这看来是不是需要找下硬件的问题了

网友N:
安装一个segger,用flash里面的芯片擦除功能处理一下

网友N:
安装一个segger,用flash里面的芯片擦除功能处理一下,或许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