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32can总线中Extid DLC是什意思

楼主(2017-06-27):
typedef struct
{
    uint32_t ExtId;  /*!< Specifies the extended identifier. This parameter can be a value between 0 to 0x1FFFFFFF. */

        uint8_t DLC;
        uint8_t Data[8]; /*!< Contains the data to be received. It ranges from 0 t  0xFF. */

} CanRxMessage;

请问Extid  DLC分别是什么意思?

网友A:
ExtId是扩展ID,DLC有可能是数据长度。官方应该有例程啊

网友B:
找个例程,看看初始化配置。有助于分析。

网友C:
DLC 用来设定待传输消息的帧长度。它的取值范围是0到0x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