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F169能检测mV电压信号吗

楼主(2017-06-27):
(无正文)

网友A:
看你精度要求了 用内置12位ad和1.2v读 最小电压可测0.3mv左右 理论可以达到1%精度

网友B:
考虑到噪声测试误差啥的感觉还是放大一下比较好 最好用低噪声的运放 你可以试试opa333

网友C:
建议先放大100倍,容易检测

网友D:
这个外部ADC分辨率比较高。

网友E:
op07就可以放大。

网友F:
这个最好通过比较器实现。

网友G:
MSP430F169读取不了这么小信号。

网友H:
这个分比率得非常高了。

网友I:
容易受到外界信号的干扰。

网友J:
TI的高速放大器很多。

网友K:
opa690,opa657,opa820,opa842..........

网友D:
12位的ADC电路不能分辨这么小信号的。

网友E:
现在高分辨的ADC有很多。

网友F:
可以设置比较器直接产生电压信号。

网友G:
重新选用其他的SD24的芯片吧。

网友H:
数据比较可能存在误差。

网友I:
楼主还是设计外部的ADC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