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812波特率设置低了,数据接收为空

楼主(2017-06-27):
(无正文)

网友A:
显然这是软件编制有问题,“数据装载”完成之后才会启动发送。好好检查相关程序吧。

网友B:
如果存在多任务机制,注意任务调度中的变量冲突。

网友C:
如果是中断机制,注意流程控制。具体的细节无法猜断,只能是好好检查

网友D:
你的接收端波特率是多大?

网友E:
硬件连接共地了吗

网友F:
发送的速度太快了吗?

网友G:
使用单步调试能不能正常发送?

网友H:
这个数据发送使用判断标志位。

网友I:
数据为空,还是全速0x00

网友J:
延时时间增长试试看。

网友K:
检查通信的波特率是否一致

网友L:
波特率不匹配。

网友D:
两端的波特率是要匹配的。

网友E:
两个电源供电的是要共地才能通信。

网友F:
可能内部发fifo数据有覆盖。

网友G:
如果单步调试能够正常发送,就没有问题。

网友H:
使用while就能够实现数据的发送完成判断。

网友I:
串口中的部分有问题,电平不匹配。

网友J:
串口部分的问题造成的,检查硬件电路。

网友K:
对方收不到应答信号,肯定不能接收正常数据

网友L:
上传源代码看看什么问题。

网友M:
这个一般不要低于9600的波特率的

网友N:
这个设置成4800的波特率的确是太低了

网友O:
不管怎样,数据的接收跟发送两边的波特率需要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