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3] 外部触发ADC规则转换失败,求帮忙

楼主(2017-06-27):
初始化代码见后面。目的是利用PB2的Exti来触发ADC4的3通道(PB12)

如果在main函数里,用ADC_StartConversion(ADC4)来打开转换,是可以得到正确值的。说明,adc的配置大部分应该正确的。
或者开pb2的exti中断,在中断里用ADC_StartConversion(ADC4)也可以正常打开adc转换。说明pb2的配置应该基本正确。
但是,就是无法实现pb2的脉冲上升沿自动触发一次adc转换。
请帮忙指点一下,问题在哪里
下面是用pb2的脉冲上升沿自动触发adc转换的初始化代码,求指点。

        ADC_InitTypeDef ADC_InitStructure;//定义ADC初始化结构体变量
        ADC_CommonInitTypeDef ADC_CommonInitStructure;
        EXTI_InitTypeDef EXTI_InitStructure;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        NVIC_InitTypeDef NVIC_InitStructure;

        RCC_AHBPeriphClockCmd(RCC_AHBPeriph_GPIOB, ENABLE);
        //ADC Pin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N;
        GPIO_InitStructure.GPIO_OType = GPIO_OType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uPd = GPIO_PuPd_NOPULL;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2;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ure);

        //Trig Pin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N;
        GPIO_InitStructure.GPIO_OType = GPIO_OType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uPd = GPIO_PuPd_NOPULL;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2;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ur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SYSCFG, ENABLE);
        SYSCFG_EXTILineConfig(EXTI_PortSourceGPIOB, EXTI_PinSource2);
        EXTI_ClearITPendingBit(EXTI_Line2);

        EXTI_InitStructure.EXTI_Mode = EXTI_Mode_Event;//EXTI_Mode_Interrupt;
        EXTI_InitStructure.EXTI_Trigger = EXTI_Trigger_Rising;
        EXTI_InitStructure.EXTI_Line = EXTI_Line2;
        EXTI_InitStructure.EXTI_LineCmd = ENABLE;
        EXTI_Init(&EXTI_InitStructure);

//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EXTI2_TS_IRQn;        /**< 注意 10~15 中断源合在了一起 */
//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1;
//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1;
//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设置ADC时钟为72M/6=12MHz
        RCC_ADCCLKConfig(RCC_ADC34PLLCLK_Div4);
        //启动ADC1时钟
        RCC_AHBPeriphClockCmd(RCC_AHBPeriph_ADC34, ENABLE);

  ADC_StructInit(&ADC_InitStructure);
        /* Calibration procedure */
  ADC_VoltageRegulatorCmd(ADC4, ENABLE);
  /* Insert delay equal to 10 祍 */
  Delay(0xFFFF);
  ADC_SelectCalibrationMode(ADC4, ADC_CalibrationMode_Single);
  ADC_StartCalibration(ADC4);
  while(ADC_GetCalibrationStatus(ADC4) != RESET );
  ADC_GetCalibrationValue(ADC4);

        ADC_CommonInitStructure.ADC_Mode = ADC_Mode_Independent;  //主要是这一句,用来关掉双ADC模式
  ADC_CommonInitStructure.ADC_Clock = ADC_Clock_AsynClkMode;
  ADC_CommonInitStructure.ADC_DMAAccessMode = ADC_DMAAccessMode_Disabled;
  ADC_CommonInitStructure.ADC_DMAMode = ADC_DMAMode_OneShot;
  ADC_CommonInitStructure.ADC_TwoSamplingDelay = 0;
        ADC_CommonInit(ADC4, &ADC_CommonInitStructure);

        ADC_InitStructure.ADC_ContinuousConvMode = ADC_ContinuousConvMode_Disable;
        ADC_InitStructure.ADC_Resolution = ADC_Resolution_12b;
        ADC_InitStructure.ADC_ExternalTrigConvEvent = ADC_ExternalTrigConvEvent_5;//ADC_ExternalTrigConvEvent_5;
        ADC_InitStructure.ADC_ExternalTrigEventEdge = ADC_ExternalTrigEventEdge_RisingEdge;//ADC_ExternalTrigEventEdge_RisingEdge;
        ADC_InitStructure.ADC_DataAlign = ADC_DataAlign_Right;
        ADC_InitStructure.ADC_OverrunMode = ADC_OverrunMode_Disable;
        ADC_InitStructure.ADC_AutoInjMode = ADC_AutoInjec_Disable;
        ADC_InitStructure.ADC_NbrOfRegChannel = 1;
        ADC_Init(ADC4, &ADC_InitStructure);

        ADC_RegularChannelConfig(ADC4, ADC_Channel_3, 1, ADC_SampleTime_19Cycles5);

        /* Regular discontinuous mode channel number configuration */
  ADC_DiscModeChannelCountConfig(ADC4, 1);
  /* Enable regular discontinuous mode */
  ADC_DiscModeCmd(ADC4, ENABLE);

        ADC_DMACmd(ADC4, DISABLE);//使能ADC1模块DMA
        ADC_Cmd(ADC4, ENABLE);//使能ADC1

        while(!ADC_GetFlagStatus(ADC4, ADC_FLAG_RDY));

楼主:
修改了其中的bug,还是不行
但是后来偶然实验中发现,在初始化完成以后,先手动ADC_StartConversion(ADC4)执行一次
以后就能够响应外部端口的触发了
好奇怪,原因未知,但至少能用了,先用着,以后再来钻研背后的本质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