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单片机中增量式pid算法的C实现方法

楼主(2017-06-27):
msp430单片机中增量式pid算法的C实现方法

网友A:
单片机中采用这个算法的的确是很强大的

网友B:
PID算法是通用的,不在于用什么单片机,看了你的程序,感觉有点凌乱。

网友C:
这应该是计算速度最快的方法了。

网友:
一个最简单的PID代码了

网友D:
程序采用浮点形式

网友E:
PID控制器参数选择的方法很多

网友F:
PID参数确定的步骤有什么?

网友G:
PID算法分为位置式PID和增量式PID两种。

网友H:
增量式PID是位置式PID的演化。

网友I:
增量式PID控制,数字PID控制算法的一种基本形式,

网友J:
增量PID算法,每次输出是要增加多少或者减小多少,而不是的实际值。

网友C:
当执行机构需要的不是控制量的绝对值,而是控制量的增量(例如去驱动步进电动机)时,需要用PID的“增量算法”。

网友:
增量式 PID 是指数字控制器的输出只是控制量的增量 kuΔ 。

网友D:
如果MCU速度不够快,可根据需求转换定点运算。

网友E:
需要经过不断的调整才能得到较为满意的控制效果

网友F:
怎么实现PID算法的调试?

网友H:
增量式PID的计算量相对较小

网友I:
“得到调整量”就是增量PID的公式

网友J:
为什么调增量式PID的P,根本达不到我的期望值?

网友G:
PID增量式算法:是PID控制算法的一种,有滤波的选择,系统的动态过程加速的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