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28335函数问题求助

楼主(2017-06-27):
菜鸟一个,最近在学习DSP28335,请问各位大神,想求反正切函数,调用函数库速度怎样啊?如果建表的话该怎么建立呢?拜托拜托

网友A:
直接调用函数吧   DSP核就是干这的  干嘛不用

网友B:
有关于反正切查表算法。

网友C:
计算浮点数的反正切函数?

网友D:
需要调用IQmath函数吗?

网友E:
32位浮点DSP

网友F:
PU单元是怎么用来直接计算浮点数?

网友G:
引用 网友F:
PU单元是怎么用来直接计算浮点数?

是FPU单元吗?

网友H:
C2000就是TMS320F28335性能好一些。

网友I:
调用库的函数比较简单。

网友B:
查一查DSP 的一些反正切查表算法的编写。

网友C:
直接调用C函数能够实现。

网友D:
最好使用IQmath库下的函数

网友E:
MS320F28335增加了单精度浮点运算单元

网友F:
IQmath_fpu32.lib这个库怎么调用?

网友G:
引用 网友F:
PU单元是怎么用来直接计算浮点数?

在编译器中使能FPU的时候,编译器会在需要的时候自动调用FPU

网友H:
TMS320F28335数字信号处理器是TI公司推出的32位浮点DSP

网友J:
关于DSP的一些反正切查表算法的编写 就是这个文档。

网友I:
正常的话还是自己编写的更适合。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调用函数吧   DSP核就是干这的  干嘛不用

因为对实时性要求还挺高的,直接调用函数会不会有影响呀?除了这个函数其他的计算量也挺大的,谢谢啦

楼主:
引用 网友J:
https://wenku.baidu.com/view/b3d23b36b307e87100f69662.html

我也看了这篇文档,但是关于建表还是不太理解,建表时候还是会用到tan函数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计算浮点数的反正切函数?

是啊是啊,完全不懂,网上又没有太多可参考的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