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说stlink可以刷为jlink,可以刷回来吗?

楼主(2017-06-27):
有人说stlink可以刷为jlink,可以刷回来吗?为什么就能刷成jlink呢?

网友A:
因为jlink-OB也是用的STM32,所以可以相互刷

网友B:
只要有st-link的固件,就可以刷回去的,不过需要另一个jlink给他刷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只要有st-link的固件,就可以刷回去的,不过需要另一个jlink给他刷吧。

官网好像没找到st-link的固件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官网好像没找到st-link的固件

有的版本固件有,有的没有,应该是最新的固件没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