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MA总线空闲中断怎么理解呢

楼主(2017-06-27):
DMA总线空闲中断怎么理解呢,有人说用这个可以做DMA不定长接收

网友A:
是的,DMA+中断,确实可以做到不定长接收。

网友B:
总线空闲中断是在检测到在接收数据后,数据总线上一个字节的时间内,没有再接到数据后发生。也就是RXNE位被置位之后,才开始检测,只被置位一次,除非再次检测到RXNE位被置位,然后才开始检测下一次的总线空闲。

网友C:
这样做也是有缺点的,必须保证单个数据帧是连续的发送过来的,发送端最好是DMA控制的。如果帧数据被间隔,将被拆为两个帧。

网友D:
需要准确的判断数据帧,如果只发一个命令,用这个就不值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