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求助] 把几百mV的正弦波整形成方波

楼主(2017-06-27):
我想把几百mV的正弦波整形成方波,本来考虑采用过零比较器,但是普通运放搭建的比较器由于其转换速率达不到我的频率要求。

后来选择了高速比较器TL714,在调试电路的时候,因为数据手册上没有测试电路,我就将信号接3脚正向输入,2脚接地,工作中无法实现手册上的对200mVP-P的方波进行比较。请问下可能是存在哪些问题~

网友A:
请确认比较器地与信号地是否连接在一起?

网友B:
如果没有接在一起会怎样呢

网友C:
如果没有接在一起,就没有中点比较参考电平,输入信号是悬浮的,输出也就不确定。也可能因其他电路影响会有直流分量,也就可能一直是高电平。

网友D:
不知道楼主用的是多大频率的信号 是10M以上的么?  我使用了其他的高速比较器 手册上说可以达到30M,但实际上到5、6M时 信号就不是整形的方波了 ,不知为何?

网友E:
請問有TL714接線的電路圖嗎?  可實現小信號200mvp-p 轉成方波

网友F:
应该是这个片子的速度达不到你的要求  换一个 更高速的片子  应该能够搞定

楼主:
嗯,我换个试试,多谢哈

网友G:
可以适当增加一点正反馈, 会获得更高的性能

网友H:
这个采用比较器的就可以实现的吧。

网友I:
正弦波整成方波的话,需要先进行信号放大处理的。

网友I:
然后根据信号的比较截止处理的

网友J(2017-09-06):
最后怎么做的,发个图出来看看

网友K:
这个重点是信号的处理的

网友L:
这个很简单,先用NE5532运放放大,然后接斯密特触发器就可以了。

网友L:
这种电路很常用的,哈哈以前做电路经常做。

网友M:
可以直接用lm393或者339电压比较器,将正弦整成方波,电路很简单可以试下。

网友N:
运放加上电压比较器可以的,用555做个斯密特触发器。

网友O:
最好是做一个信号隔离的措施的

网友P:
用电压比较器不行吗

网友Q:
这个貌似要用到电压比较器的

网友R(2017-10-09):
那就先把该正弦信号的放大处理的,加强驱动能力的

网友R:
然后就采用过零比较器的进行信号处理的应该就可以了

网友S:
比较器就能实现。

网友S:
通过比较器是最简单的方法。

网友T:
最简单的就是比较器。

网友T:
活着使用采集信号转换输出。

网友U:
用一个运放接成过零比较器

网友U:
找一个运算放大器,正端接入正弦波信号,负端接入稳压管。

网友Q:
信号处理还是比较重要的

网友V:
涉及到 信号处理跌就比较复杂了

网友K:
这是波形变换的哈,信号处理还是难点

网友W:
用比较器的就可以实现

网友X:
正弦波整成方波的话,需要先进行信号放大处理的。

为什么要放大,如果信号不是微弱,需要放大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