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标未产生

楼主(2017-06-27):
#ifndef _DS1302_H_
#define _DS1302_H_
extern uchar str1[]=" - - Week: " ;
extern uchar str2[]="Time: " ;
extern void write_str(uchar addr,uchar *p);

#endif

keil显示:

创建目标 '目标 1'
PA51汇编 STARTUP.A51 ...
编译 main.c ...
C.H\DS1302.H(4): 错误 C129: missing ';' before 'str1'
编译 lcd1602.c ...
编译 key.c ...
编译 beep.c ...
编译 display.c ...
编译 ds1302.c ...
目标未产生

网友A:
这是用的51吧

楼主:
程序之前改过为 unsigned char,也不行

网友B:
这个主要是想是想什么目标的呢?

网友C:
错误提示为 C.H\DS1302.H(4): 错误 C129: missing ';' before 'str1'
这个比较明显吧

网友D:
看着乱七八糟的

网友C:
谁说不是呢

网友E:
主函数就有问题

楼主:
如此悲剧啊

网友F:
()输入有问题吧

网友G:
()选用英文输入法

网友H:
系统报错了。

网友I:
uchar定义了吗?

网友J:
报错了肯定不能编译。

网友K:
这是什么处理器的?

网友L:
确实变量的定义方法。

网友M:
C语言方面的语法错误

网友N:
类型没有定义,在代码前声明。

网友H:
这个分号是什么意思?

网友I:
uchar是在全局函数里面定义的吗?

网友J:
DS1302.H(4): 错误 C129: missing ';' before 'str1'

网友K:
代码都有错误,不会编译出代码的。

网友O:
看看你定义的字符串是否正确、

网友P:
错误 C129:  这个双击看看转到哪个位置报错。

网友N:
uchar存在一定的问题。

网友M:
代码编译有误。

网友L:
';' 这个分号是英文下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