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2812进行串口收发数据时,拔掉串口线再插上去,发现程序进不了串口接收中断了。

楼主(2017-06-27):
(无正文)

网友A:
仔细检查一下寄存器状态

网友B:
这个串口不能插拔。

网友C:
重新复位硬件电路试试。

网友D:
引用 网友A:
仔细检查一下寄存器状态

这个就是电平问题。

网友E:
串口不能热插拔。

网友F:
中断不能进入,就是没有接收到数据。

网友G:
之前的中断接收有问题。

网友H:
引用 网友B:
这个串口不能插拔。

这样的电平造成干扰了吧。

网友I:
这是什么串口芯片?

网友J:
使用2812进行串口收发数据,没有什么问题

网友B:
使用的是什么串口芯片?

网友C:
如果复位硬件电路,数据就能重新接收。

网友D:
引用 网友A:
仔细检查一下寄存器状态

重新检查硬件工作状态就可以。

网友E:
可能串口芯片不能正常工作了。

网友F:
使用示波器测量电平试试。

网友G:
串口收发数据的时候,可能芯片有问题。

网友H:
引用 网友B:
这个串口不能插拔。

可能烧坏了芯片了。

网友I:
RS232的可以通信。

网友J:
建议断电之后再插拔串口线。

网友K:
插拔串口线的是不是瞬间的高脉冲信号将该接口给损坏了

楼主:
刚才查看了一下串口寄存器的状态,发现SCIRXST寄存器里面有错误。

网友L:
将SCICTRL1的RXERRINTENA置1呢

楼主:
置1仍旧进不了接收中断。

网友M:
先确保硬件没问题再看软件,把程序贴出来看看。

网友A:
复位后还能正常通讯吗?

网友N:
楼主先检查一下软件是否冲突和设置的问题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