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看一下小程序

楼主(2017-06-27):
扫描键盘,应该是按键从1~16数码管显示从0到f.
然而我这个程序上来数码管就显示0,按其他键没用、
#include <reg52.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uchar code table[]={
0x3f,0x06,0x5b,0x4f,
0x66,0x6d,0x7d,0x07,
0x7f,0x6f,0x77,0x7c,
0x39,0x5e,0x79,0x71};
sbit wela=P2^7;
sbit dula=P2^6;
void scanekey();
void display(uchar num);
void delayms(uint z);
void main()
{
                P0=0;
                dula=1;
                dula=0;
                P0=0xc0;
                wela=1;//È«²¿Ñ¡ÖÐ
                wela=0;
                while(1)
        {
                display(scanekey);
        }
}
void delayms(uint z)
{
        uint i,j;
        for(i=z;i>0;i--)
         for(j=110;j>0;j--);
}
void display(uchar num)
{
        dula=1;
        P0=table[num];
        dula=0;
}

void scanekey()
{
        uchar num,temp;
        P3=0xfe;
        temp=P3;
        temp=temp&0xf0;
        if(temp!=0xf0)
        {
                delayms(5);
                temp=P3;
                temp=temp&0xf0;
                        if(temp!=0xf0)
                        {
                                temp=P3;
                                switch(temp)
                                        {
                                        case 0xee:num=0;break;//0xee=1110 1110
                                        case 0xde:num=1;break;//0xde=1101 1110
                                        case 0xbe:num=2;break;//0xbe=1011        1110
                                        case 0x7e:num=3;break;//0x7e=0111        1110
                                        }

                                        while(temp!=0xf0)
                                        {
                                                P3=temp;
                                                temp=temp&0xf0;
                                        }
                                                display(num);
                                }
                }

        P3=0xfd;//0xfd=1111 1101
        temp=P3;
        temp=temp&0xf0;
        if(temp!=0xf0)
        {
                delayms(5);
                temp=P3;
                temp=temp&0xf0;
                        if(temp!=0xf0)
                        {
                                temp=P3;
                                switch(temp)
                                {
                                        case 0xed:num=4;break;//1110 1101
                                        case 0xdd:num=5;break;//1101 1101
                                        case 0xbd:num=6;break;//1011 1101
                                        case 0x7d:num=7;break;//0111 1101
                                }

                                        while(temp!=0xf0)
                                        {
                                                P3=temp;
                                                temp=temp&0xf0;
                                        }
                                                display(num);

                                }
                }

                        P3=0xfb;//1111 1011
                        temp=P3;
                        temp=temp&0xf0;
                        if(temp!=0xf0)
                        {
                                delayms(5);
                                temp=P3;
                                temp=temp&0xf0;
                                        if(temp!=0xf0)
                                        {
                                                temp=P3;
                                                switch(temp)
                                                        {
                                                        case 0xeb:num=8;break;
                                                        case 0xdb:num=9;break;
                                                        case 0xbb:num=10;break;
                                                        case 0x7b:num=11;break;
                                                        }
                                                        while(temp!=0xf0)
                                                        {
                                                                P3=temp;
                                                                temp=temp&0xf0;
                                                        }
                                                                display(num);
                                        }
                        }

                                                P3=0xf7; //1111 0111
                                                temp=P3;
                                                temp=temp&0xf0;
                                                if(temp!=0xf0)
                                                {
                                                        delayms(5);
                                                        temp=P3;
                                                        temp=temp&0xf0;
                                                                if(temp!=0xf0)
                                                                {
                                                                        temp=P3;
                                                                        switch(temp)
                                                                        {
                                                                                case 0xe7:num=12;break;
                                                                                case 0xd7:num=13;break;
                                                                                case 0xb7:num=14;break;
                                                                                case 0x77:num=15;break;
                                                                        }

                                                                                while(temp!=0xf0)
                                                                                {
                                                                                        P3=temp;
                                                                                        temp=temp&0xf0;
                                                                                }
                                                                                        display(num);

                                                                }

                                                }

                                }

网友A:
那么长的代码,很少有人有时间看完的。
楼主的程序主要分成两部分,一部分是按键扫描,一部分是数码管显示
建议两部分先单独调试,成功了再联合调试

网友B:
编译没错吧

网友C:
display(scanekey); 有问题吧。

要么 scanekey(), scanekey里面带显示,
要么scanekey返回数值给display ( display( scanekey() ) .

网友D:
这格式写的真不规范

网友E:
新手可以原谅的。加油你会成功的。

网友F:
scanekey函数没有返回值,所以并不能传给显示用。加上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