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串口截取字符串的方案有吗?

楼主(2017-06-27):
(无正文)

网友A:
协议中加上开始和结束符,就比较容易区分了。

网友B:
没有预定好的协议,确实不好判断的

网友C:
判断标注的ASII字符串就好了,一般都会有分隔符的

网友D:
碰到一系列的字符串,看空格,逗号,句号这些分隔符,就找到每一个字符串了。

楼主:
这个 按道理来说 应该是 基本的 C语言 处理函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