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 新人,求大神帮忙!quartus9.1版本中,没有找到EP4CE115F29C7N

楼主(2017-06-27):
新人,求大神帮忙!quartus9.1版本中,没有找到EP4CE115F29C7N,可以添加器件库吗?怎么添加?

网友A:
没有就是没有,你用一个高版本的软件就有了

网友B:
器件挺高端的  版本9官网都找不到了.. 换个版本吧

网友C:
这个真没有,上官网找吧. 不然会不会是假的??我用的是 quartus II  1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