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 关于STM32F429 模拟IIC的例程!

楼主(2017-06-27):
请问 关于STM32F429 模拟IIC的例程!

由于采购了几个 野火的429核心板,但是发现 PB6 PB7颠倒了。。。

请问 谁有比较标准的 模拟IIC的例程?

网友A:
模拟I2C没有标准的,通讯上就好了。

网友B:
加上开始/结束/忙判断就是比较标准了

网友C:
野火的核心板,都居然会错误,可以考虑去换板子了

网友D:
只能换核心板了,IO模拟速度有点慢,实时性不强。

网友E:
引用 网友B:
加上开始/结束/忙判断就是比较标准了

是的,标准的模拟,这三个函数都是必须要有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D:
只能换核心板了,IO模拟速度有点慢,实时性不强。

模拟和硬件区别不大,I2C的速度本来就不快。

网友G:
引用 网友F:
模拟和硬件区别不大,I2C的速度本来就不快。

模拟要占用CPU运行时间,越慢就占用越长,而且I2C还有仲裁机制软件模拟比较麻烦,除非你只是1对1单向传输,否则并不像你想像的那么简单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