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让单片机检测到信号后让电脑键盘自动按一下F2

楼主(2017-06-27):
当单片机检测到传感器发来的信号后输出高电平,此时怎么实现电脑键盘自动按F2键?
有以下方案:
1.用usb转232,当单片机检测到传感器发来的信号后,单片机通过串口发F2的ASCII码给电脑,但电脑这边收到F2的ASCII码后怎么变成人按一下F2的功能呢?
2.用usb芯片和单片机一起来处理
3.用带usb的51单片机来处理
大家觉得哪种好一些呢?我觉得方法一成本最低,但是后面不知道电脑这边收到F2的ASCII码后怎么变成人按一下F2的功能
求助大家有什么好的方案没?谢谢

网友A:
不是什么ASCII码,而是键值,建议楼主先看书,弄明白键盘与主机的通迅规约。

网友B:
弄个电磁铁放在F2上,单片机检测到信号就接通一下电磁铁。

网友C:
1 做个USB 键盘,只有一个键码的 这部分软件要求较高 不熟悉的 估计也难搞
2 做个类似架子的设备 夹键盘上,电磁铁对准F2 位置,

网友D:
拦截键盘通讯数据再迭加所需键码.

网友E:
一般台式机支持2个键盘同时用的。一个键盘给人工操作,另一个,简单搞法,你买个键盘芯片,找到F2的相关连线,用单片机控制通断就行了。做得漂亮点就用单片机直接模拟PS2协议,淘宝买个USB转PS2的转接头就行了,PS2协议简单,网上搜搜,单片机实例代码都有。

网友D:
引用 网友E:
一般台式机支持2个键盘同时用的。一个键盘给人工操作,另一个,简单搞法,你买个键盘芯片,找到F2的相关连 ...

行列扫描的,没有单独连线.

网友E:
引用 网友E:
一般台式机支持2个键盘同时用的。一个键盘给人工操作,另一个,简单搞法,你买个键盘芯片,找到F2的相关连 ...

随便找下,淘宝居然有完全符合你要求的芯片买,,淘宝搜:串口UART转无驱USB键盘UI017芯片;支持多媒体键/多国语言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行列扫描的,没有单独连线.

行列扫描不也有个交叉点不是:)

网友D:
引用 网友E:
行列扫描不也有个交叉点不是:)

哈哈,是的,收F2没问题,发F2码怎么弄?还是得老老实实按通信协议.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哈哈,是的,收F2没问题,发F2码怎么弄?还是得老老实实按通信协议.

俺的意思是笨点就买个键盘拆拆拆,拆到只剩芯片和F2相关的2根线就行乐~

网友F:
wondows有钩子,可以在键盘通道里插一个键值

对头,收到串口指令时,插入模拟按键值

网友F:
需要VC编程

网友G:
引用 网友E:
随便找下,淘宝居然有完全符合你要求的芯片买,,淘宝搜:串口UART转无驱USB键盘UI017芯片;支持多媒体键/ ...

淘宝真神啊.
弄个usb单片机,自己写上个程序,就可以卖了.....
哈哈哈

网友H:
软件实现的方案可以用按键精灵这类软件,收到串口数据模拟按键
硬件实现的方案可以用带USB接口的单片机虚拟一个键盘,直接发键值

网友H:
引用 网友G:
淘宝真神啊.
弄个usb单片机,自己写上个程序,就可以卖了.....
哈哈哈

学校只教51串口点灯,我也很为难

网友E:
引用 网友G:
淘宝真神啊.
弄个usb单片机,自己写上个程序,就可以卖了.....
哈哈哈

才5块钱,还是零售,这钱赚得辛苦。。

网友I:
使用8位USB单片机CH554模拟USB键盘,固定为F2键值,检测到传感器信号后直接上传键值,相当于按下F2。例程都有,小改即可。

网友J:
想多吧?拆开键盘在F2两脚上并个继电器常开触点。

网友E:
引用 网友I:
使用8位USB单片机CH554模拟USB键盘,固定为F2键值,检测到传感器信号后直接上传键值,相当于按下F2。例程都 ...

恩, 我在淘宝看到的应该就是这款料自己写的,卖5块最少赚一半,利润很高啊,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H:
软件实现的方案可以用按键精灵这类软件,收到串口数据模拟按键
硬件实现的方案可以用带USB接口的单片机虚拟 ...

你说的按键精灵,我们是可以提前按F2,但是单片机怎么控制按键精灵启动呢?总不能一直重复按F2吧,那单片机呢?我现在是想实现单片机发个高电平出去键盘就按F2啊

网友H:
引用 楼主:
你说的按键精灵,我们是可以提前按F2,但是单片机怎么控制按键精灵启动呢?总不能一直重复按F2吧,那单片 ...

淘宝上可以找人帮你定制一个这样的设备
你这边发高电平,他就模拟按下F2
最多500元就搞定了

网友K:
好帖,必须支持一下!

网友L:
明明很简单的东西,你们越说越复杂。你用手按F2,此时用Bus Hound软件监控USB键盘发送的内容,找个带USB的单片机,把这些内容用USB发给电脑就可以模拟键盘了。

初始化有些麻烦是了

网友H:
引用 网友L:
明明很简单的东西,你们越说越复杂。你用手按F2,此时用Bus Hound软件监控USB键盘发送的内容,找个带USB的 ...

楼主要是会这些就不会这样问了
他需要解决方案,而不是去学解决这些问题的知识

网友M:
引用 网友D:
拦截键盘通讯数据再迭加所需键码.

网友N:
圈圈大神不是有键盘教程吗!还有开发板,你买一套开发板就能实现;开发板上有51单片机模拟USB键盘代码。

网友N:
要是用ps2接口的,网上有51模拟ps2的代码,自己下载一个改一改就OK

网友O:
当单片机检测到传感器发来的信号后输出高电平,此时怎么实现电脑键盘自动按F2键?
有以下方案:
1.用usb转232,当单片机检测到传感器发来的信号后,单片机通过串口发F2的ASCII码给电脑,但电脑这边收到F2的ASCII码后怎么变成人按一下F2的功能呢?
2.用usb芯片和单片机一起来处理
3.用带usb的51单片机来处理
大家觉得哪种好一些呢?我觉得方法一成本最低,但是后面不知道电脑这边收到F2的ASCII码后怎么变成人按一下F2的功能
求助大家有什么好的方案没?谢谢

当单片机检测到传感器发来的信号后输出高电平,此时怎么实现电脑键盘自动按F2键?

传感器----MUC--(PS/2协议)--TTL转USB---电脑USB----(windows 自己会识别出F2 按下,后台运行热键《F2对应的程序》)

这样走,不是很可靠,

应该走回,用 com 口数据监听

用程序监听,接收com口的数据,  按协议发送过来的数值,来控制起动其它 程序。

传感器----MUC---TTL转USB---电脑USB----(windows com- 解码协议 即可

网友P:
引用 网友B:
弄个电磁铁放在F2上,单片机检测到信号就接通一下电磁铁。

也可以弄个舵机代替磁铁,电流更小。

网友Q:
单片机模拟PS2协议发给PC就好了。

网友Q:
或者软件搞个上位机也可以。

网友R:
雇一个人帮你看着,当然也可以雇我,10元按一次。

ST有usb键盘的demo。直接弄个demo小改一下就可实现

楼主:
引用 网友H:
软件实现的方案可以用按键精灵这类软件,收到串口数据模拟按键
硬件实现的方案可以用带USB接口的单片机虚拟 ...

软件实现的方案可以用按键精灵这类软件,收到串口数据模拟按键
      那单片机收到信号后怎么可以控制按键精灵启动呢?

硬件实现的方案可以用带USB接口的单片机虚拟一个键盘,直接发键值
      这个硬件方案应该可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