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l] 那位大神或遇到问题的兄弟帮忙,打不开SCH文件

楼主(2017-06-28):
使用protel99se打开SCH文件时电脑提示:
Exception EAccessViolation in module AdvSch.dll
at 000C1212.
Access violation at address 0D301212 in module'AdvSch.dll'.Read of address 00000000

注:使用是win10 64位系统; 能打开PCB;昨天能正常使用;

网友A:
装个虚拟机 进XP里搞 绝对没问题
软件跟不上系统

网友B:
WIN10肯定不行

网友C:
这种格式要导入进去 可以打开的

网友C:
这种格式要用pad导入打开

网友D:
装protel  DXP 导入以后打开应该没有问题 我电脑上装的这个 可以导入之前的99的文件

网友(2025-07-19):
有解决了吗,我装的也有WIN10  64位都没问题,现在换了LENOVE的P51出现这个,一直卡在这,AD又不会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