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知道avr电缆 0.75mm²最大可过电流是多少

楼主(2017-06-28):
有人知道avr电缆 0.75mm²最大可过电流是多少?是否有相应的计算公式或规格图示?

网友A:
明线6A/mm2,暗线3A/mm2

电线电缆载流量、电压降速查表 3页
电线电缆载流量及其计算常用数据 194页 3.1M

网友B:
一般按照2.5A/mm设计。暗线还需要小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明线6A/mm,暗线3A/mm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