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关于无源π型衰减器

楼主(2017-06-28):
三级的π型衰减器,每级20dB衰减,输出是60dB衰减,也就是衰减1000倍,但是测量后发现,输入电压从1vVpp到18vVPP时,衰减倍数从250倍到1000倍,这是什么原因?

楼主:
来个大神啊指点迷津啊

网友A:
非线性?
分布电容耦合?

楼主:
引用 网友A:
非线性?
分布电容耦合?

衰减倍数和输入电压呈非线性
分布电容耦合??能讲一讲是这方面的概念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有隔离箱。电路板整面铺地线。

隔离箱是干什么用的(见笑了),产生这种非线性现象的原因是什么?

网友C:
先说清楚你要衰减的信号频率在什么范围,还有你的衰减电路各电阻使用多大电阻值,才好给你支招。

网友D:
明显的非线性。

没有具体器件信息(类型和参数)和空间构成信息。还不知道信号特性。不可能有更多的解读。

网友E:
信噪比,灵敏度。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先说清楚你要衰减的信号频率在什么范围,还有你的衰减电路各电阻使用多大电阻值,才好给你支招。 ...

我现在是要实现4级衰减器,输入为10kHZ,20V-Vpp正弦信号时(信号源50欧,负载电阻50欧),输出衰减90dB。前面的三级衰减电路电阻如图,此电路的衰减倍数随着输入电压的大小变化,电压越高,衰减倍数越大,当输入10kHZ,20V-Vpp正弦信号时,输出为Q1=5mV左右,能够实现72dB的衰减,所以我想再加一个衰减为18dB的级联在后面应该就成功了,就能够实现输出电压为uV级;如图,取200欧和两个62欧的π型衰减器级联在后面,但是4级衰减输出的信号Q2在3.6mV左右,并不能满足要求。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现在是要实现4级衰减器,输入为10kHZ,20V-Vpp正弦信号时(信号源50欧,负载电阻50欧),输出衰减90dB。 ...

10kHz频率,分布电容影响已经相当大。
请考虑king555在3楼所画的图,同时注意:Q1、Q2、Q3等电路联接导线也需要屏蔽,这一点在3楼图中未体现。
另外,你的测量设备也必须屏蔽良好才行。检查你的测量设备是否良好屏蔽,可不接入你的衰减电路,开启信号源(20Vpp),保持信号源与测量设备距离与加入衰减电路时相同,看看你的测量设备读数。

网友A:
还要注意接地。

网友F:
才60dB,才10K,不至于这么差呀,人家微波频段怎么办?
不仅要看原理图,还得看布线,要符合RF布线规则,要看器件选择。

网友F:
如果是50欧姆的衰减器,建议直接买微波衰减器好了,也不贵的,全金属,SMA接头。

网友F:
同轴微波衰减器的好处是可以级联。

楼主:
引用 网友F:
才60dB,才10K,不至于这么差呀,人家微波频段怎么办?
不仅要看原理图,还得看布线,要符合RF布线规则,要 ...

我的pcb布线和我的原理图一样。楼上的老师提到了分布电容的影响,但是我的衰减器的衰减倍数和输入电压值有关,这个我不是很理解

楼主:
引用 网友C:
10kHz频率,分布电容影响已经相当大。
请考虑king555在3楼所画的图,同时注意:Q1、Q2、Q3等电路联接导线 ...

这个是我在单级衰减的情况下测得的数据,衰减电路如下,理论衰减倍数应该在10倍左右,可以看到,当输入电压(频率均为10K)比较大的时候,衰减倍数还是不错的,但是小于1V的时候,衰减倍数就开始下降了,方才说10K时分布电容会对电路产生影响,但是在输入信号频率一定的情况下,衰减倍数会随着输入电压而变化,这也是分布电容的影响,如果是,希望能详细解释一下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个是我在单级衰减的情况下测得的数据,衰减电路如下,理论衰减倍数应该在10倍左右,可以看到,当输入电 ...

问题比较复杂。
最好是先确定你的信号发生器和电压测量仪表均准确无误。

网友G(2019-12-05):
看着看着烂尾了,不错,点个赞

网友H:
换高精度电容试试

网友H:
引用 网友B:
要有隔离箱。电路板整面铺地线。

低地平面分布电容大了信号会传导过去吧,为什么要加大分布电容呢,

网友I:
典型的,问题出在测量系统。
输出电压测量的误差太大造成的。
这种纯电阻网络,而其工作于低频,直接拿DC测量验证就可以了。

网友J:
衰减倍数随电压变化,跟分布电容啥关系呢,我觉得是测量出错了。

网友K:
有考虑信号源的内阻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