干电池产品造成触摸IC误触发 问题

楼主(2017-06-28):
大家好!

我这里有一个 用4个5号干电池 供电的指纹锁。 大概示意图如下

4节5号电池 串联后 6V经过 LDO  HT7833  稳压到3.3V 给各个模块 供电。 新电池满电的时候工作正常。
MCU 检测电池电压低于4.8V 的时候,报语音提示。

现象:
但是市面上的干电池参差不齐,关键出现一个现象:
电池用一段时间后, 平时系统不工作,电池电压检测出来是5.0V , 但是系统一唤醒(有人操作指纹锁)语音IC,指纹模块。MCU  工作起来。
这时电池电压降至4.0V , 质量差一些的甚至降到了3.6V~3.8V。
而且 这时 LDO 的输出 也出现了波动~~~~

问题:
但电池使用一段时间后, 出现以上情况。 LDO HT7833 输出的电压并不是一直保持3.3V ,虽然输入一直满足规格书要求,但是输出出现很大波动

由于触摸IC 对供电比较敏感。电源需要稳定。
当上述现象出现时, 触摸IC 出现了误触发现象。 即便没有手触摸,它也一直显示被 触摸 着~~~~~~

尝试办法:
1. 在触摸IC 的电源输入端加 大电容======》 加了上680uF 都不行

请问这个问题应该如何解决?

网友A:
换一种LDO试试

网友B:
触摸IC供电LDO前面加二极管和略大的电容

楼主:
换一个 ??? 换什么好呢??? LDO 的输出有波动  是不是证明LDO 不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触摸IC供电LDO前面加二极管和略大的电容

触摸IC 单独用其他的LDO 来供电, 还是不行!!!

只要语音IC 一工作, LDO 输出就出现波动~~~

电容我也加了 680uf  都不行!

网友C:
粗电细电分流,对电压敏感的用7830(甚至甩7827)供电,其他的吃粗粮不稳压.
根源在于电池内阻大引起,大电流一工作,电压马上下跌,超过7833最小压差,7833就稳不住了.
上策换3.7v锂电池.或用正宗碱性电泡.要是用用了别脚电池就漏气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粗电细电分流,对电压敏感的用7830(甚至甩7827)供电,其他的吃粗粮不稳压.
根源在于电池内阻大引起,大电流一 ...

谢谢T叔。

上策换3.7v锂电池.或用正宗碱性电泡.
====》 指纹锁如果用锂电,没电时客户要充电就麻烦,况且结构已定死~~~上策是用不了了

粗电细电分流,对电压敏感的用7830(甚至甩7827)供电,其他的吃粗粮不稳压.
====》
分流是 指用其他LDO 去供吧?
7830 我还没试,不过我用另外一颗7833 单独给 触摸IC 供电。两个LDO 的输入还是这4个干电池
语音IC一嚷嚷~~~~  触摸IC这边 的LDO 输出 同样被搞杂了~~~

~~~~~ 哭晕在厕所里 ~~~~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T叔。

上策换3.7v锂电池.或用正宗碱性电泡.

用电大户是马达,换成5v马达直接供电,电压下降,最多马达转慢,不影响开启锁闸.
马达启动电流要比正常运行电流太好几倍.7830只供cpu及指纹模块.语音也直接供电.

可试试电源并只超级法拉电容,(1F/5v,体积不大的)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spm=a230r.1.14.114.RfqtE1&id=38041662615&ns=1&abbucket=19#detail

网友D:
LZ失去了判断问题的思路,是否是LDO不好,应该自己分析呀。
LDO的输入电压、输出电压、输出电流,测试一下,就知道是什么原因了。
如果输入电压瞬间都高于规定值,输出电流都小于额定值,就是LDO的问题了。

网友E:
改ldo,可以选mic5301.电源电压最好改为3.0v.

楼主:
引用 网友D:
LZ失去了判断问题的思路,是否是LDO不好,应该自己分析呀。
LDO的输入电压、输出电压、输出电流,测试一下 ...

谢谢你!
不是LDO 的问题!
就是T叔说得,  电池内阻大引起,大电流一工作,电压马上下跌,超过7833最小压差,7833就稳不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改ldo,可以选mic5301.电源电压最好改为3.0v.

谢谢你!
我认为改什么LDO 都没有用!!不是LDO 的问题!
就是T叔说的,  电池内阻大引起,大电流一工作,电压马上下跌,超过7833最小压差,7833就稳不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电大户是马达,换成5v马达直接供电,电压下降,最多马达转慢,不影响开启锁闸.
马达启动电流要比正常运行电 ...

谢谢T叔!

目前马达IC 的功率电源 已经是直接使用电池电源。
语音IC 由于供电输入有限制,只能是使用经LDO 之后的电压。

我昨天尝试了 6V 电池电源经过第一级LDO HT7833 稳压之后,在经过一个HT7830 然后再给 触摸IC。
6V====> HT7833  LDO ====>HT7830  LDO ====》 触摸IC

发现指纹门锁工作时候(语音播放,马达启动), 同样会出现触摸IC 误触发的现象。

至于你说的改成5V ,实际情况不允许~~~
指纹锁背后已经是定型了4个5号电池的位。。。。如图。

就剩下加超级法拉电容 的办法, 但是法拉电容 只能是5.5v耐压 而且不知道 漏电流大不大~~~~~

另外 触摸IC 厂家说有 带LDO 的, 不知道抗干扰性 如何,正准备申请来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用的啥触摸芯片?

我用的是TTP233, 不带内置LDO 的触摸IC!!

不过真的不是LDO 的问题!!!

真的是T叔说的 电池内阻大,电流一大,电压就下降了!!!

然后LDO 就波动!!!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电大户是马达,换成5v马达直接供电,电压下降,最多马达转慢,不影响开启锁闸.
马达启动电流要比正常运行电 ...

T叔 找到一个方法:

在触摸IC 的电源输入端 加一个二极管(压降较小的),然后二极管之后在加个大电容!!!

这时如图所示, 黄色是 二极管之前 LDO 的输出电压,波动得很厉害!!! 蓝色 是 二极管之后输入到 触摸的电压,波动缓缓下降 不至于跳得那么厉害!!!

这个方法貌似可行!!!

网友C:
引用 楼主:
T叔 找到一个方法:

在触摸IC 的电源输入端 加一个二极管(压降较小的),然后二极管之后在加个大电容! ...

相当于加级RC滤波.弄只法拉电容,肯定有效

网友G:
带电池的场合用合泰的bs801,抗干扰性比223好一个档次。这是体会过的。

网友H:
个人感觉可以在输入端加个大点的电容;另外提供一种思路,其实电流最大的是马达,其次是语音,程序上可以这样做,在马达转动的时候,屏蔽触摸IC的输出,就是不理会,实际上也没必要吧,马达转完之后再读取触摸IC。语音IC的话建议单独一个LDO。

楼主:
引用 网友H:
个人感觉可以在输入端加个大点的电容;另外提供一种思路,其实电流最大的是马达,其次是语音,程序上可以这 ...

在马达转动的时候,屏蔽触摸IC的输出,就是不理会!!!!

上面说的 触摸IC 误触发====是指 受干扰之后, 一直输出低电平, 一直处于被触发的状态~~~~

马达转动时,程序上可以不理会,  问题是后面 触摸IC 实际情况是 无论按不按 ====都是输出 告诉你它被按住了 等于触摸IC 废了~~~

触摸IC 是主动输出,  不是被动读取~~~~

网友H:
引用 楼主:
在马达转动的时候,屏蔽触摸IC的输出,就是不理会!!!!

上面说的 触摸IC 误触发====是指 受干扰之后, ...

马达转完之后,断电重启触摸IC,有的LDO有待使能引脚的。

网友I:
用示波器抓取 电池跌落的谷值

你也可以考虑采用 2.5V/2.7V LDO给触摸芯片供电(或许MCU也可以共用),这样即使电池电压跌到3.3V还是能稳定输出2.5V/2.7V的 。
OC输出,给3.3V/5V的MCU逻辑也没问题
即使是推挽输出,给3.3V MCU也能识别高低电平。

网友J:
马达转完后给触摸IC重新reset一下不就好了?前提MCU别也被拖死了就行。

网友J:
法拉电容没必要,你的二极管+电容挺好还便宜,二极管隔开了马达保证电容放电只供给低功耗器件。

楼主:
引用 网友J:
马达转完后给触摸IC重新reset一下不就好了?前提MCU别也被拖死了就行。

马达转完后给触摸IC重新reset一下?????

真真的服了你, 但这太奇葩了~~~ 最有效最彻底的方法 还是 解决电源波动!!!

网友K:
所以楼主的问题解决了没

楼主:
引用 网友K:
所以楼主的问题解决了没

解决了!就是 上面说的 串联一个二极管 然后再并一个大电容!!!

要是想更稳妥一些!再把触摸IC  换成内带LDO 的,价钱上只差4分8,  量大不大 这个供应商一般都免给你的!

网友J:
引用 楼主:
马达转完后给触摸IC重新reset一下?????

真真的服了你, 但这太奇葩了~~~ 最有效最彻底的方法 还是  ...

呵呵,服了?奇葩?帮你支招换来你这样的回复。
讨论问题就算不同意,办法很LOW,起码的尊重要有吧?

你的这个设计问题出在马达转的时候电源驱动能力不足,虽然二极管+电容的办法(我也支持这个办法)可以解决,但也只是打补丁,并没有从根源上解决问题。
为了系统的长期稳定,特别是电池电量低的情况下,增加reset触摸IC的机制也是有必要的。除非这个操作会有其他影响但从你的描述中看不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J:
呵呵,服了?奇葩?帮你支招换来你这样的回复。
讨论问题就算不同意,办法很LOW,起码的尊重要有吧?

对不起,对不起! 我没别的意思! 我很尊重每一个回复的朋友!可能我措辞不当!你不要见怪!

你说得对! 二极管+电容的办法 也是打补丁!
但你说的带 reset触摸IC ,目前倒还没真找过!
不过 厂家 那边已经提供了 内置LDO 的触摸IC , pin 对pin 一样的,不用改PCB !
效果也不错!!!

网友L(2017-08-02):
楼主你好,我最近在用TSM12触摸IC,看到你的帖子也用了这个,我用的时候经常出现触摸按键无反应的情况,请问楼主知道怎么解决吗?是不是我的IC配置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L:
楼主你好,我最近在用TSM12触摸IC,看到你的帖子也用了这个,我用的时候经常出现触摸按键无反应的情况,请 ...

我没用过 TSM12 这个型号!

不过我估计这些触摸IC 都是差不多的!!!触摸按键无反应 要么灵敏度调得不适当(要么太灵敏要么太迟钝)

而我的问题是  一开始可以,后面不行,因为电压波动的了 导致误触发死掉!!!!!

网友L:
引用 楼主:
我没用过 TSM12 这个型号!

不过我估计这些触摸IC 都是差不多的!!!触摸按键无反应 要么灵敏度调得不 ...

好的,我的问题已解决,是上电需要一个复位才能正常工作。

楼主:
引用 网友L:
好的,我的问题已解决,是上电需要一个复位才能正常工作。

上电 需要一个复位??  触摸IC 还有复位控制???

网友L:
引用 楼主:
上电 需要一个复位??  触摸IC 还有复位控制???

是的,而且手册推荐电路也是要把复位引脚接到单片机。

网友I:
引用 楼主:
对不起,对不起! 我没别的意思! 我很尊重每一个回复的朋友!可能我措辞不当!你不要见怪!

内置LDO 的触摸IC ,能透露型号么?
TP系列单键6pin,
改内置ldo版的话, 原先单引脚vdd 变成双引脚 vin,Vreg ,那么应该改了其它管脚啊?

网友M:
感觉满电时,LDO压差 比较大了效率较低。建议把电机驱动直接接电池供电端,做好功耗控制就行。电源方面建议采用DCDC这种带负责能力好并且静态电流可以做到10u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