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常见1mA恒流源电路,实际使用并不恒流的问题。

楼主(2017-06-28):
各位坛友你们好。
我最近想做一个多路PT1000的测量电路,为了测量精确一点打算采用恒流源。但是在实际使用中发现我使用的电路并不恒流。
所以想请教一下大家。
我使用了如下三种电路,输出负载用的是1K的电阻,现象就是输出并不是计算的1ma,如果负载是1.1K那么输出就会减小。运放的型号是NE5532。 3.3V单电源供电。
1K负载时输出0.94mA ,
1.1K负载时输出0.71mA。

这是第一张图的数据。
请问我是哪里有错误导致了这个结果呢?

以及改进型

还有TL431,RCL用2.5K,另一个用过100欧姆,1K欧姆,都是不恒流

网友A:
运放型号?电源电压?
“不恒流”到什么程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运放型号?电源电压?
“不恒流”到什么程度?

您好,运放的型号是NE5532,3.3V单电源供电,
1K负载时输出0.94mA ,
1.1K负载时输出0.71mA

网友A:
引用 楼主:
您好,运放的型号是NE5532,3.3V单电源供电,
1K负载时输出0.94mA ,
1.1K负载时输出0.71mA ...

NE5532不是轨到轨运放,也不是单电源运放。
照你的电路,电源电压至少要±3V,肯定不能使用单电源。

楼主:
引用 网友A:
NE5532不是轨到轨运放,也不是单电源运放。
照你的电路,电源电压至少要±3V,肯定不能使用单电源。 ...

多谢指教,那我换一个轨至轨的运放试试看,谢谢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多谢指教,那我换一个轨至轨的运放试试看,谢谢了

其实最后一图(使用TL431)是比较好的,使用元器件较少,只需要一支精密电阻。但TL431自身需要消耗1mA电流,故而你要求1mA恒流超出了此电路能力。
该电路电源电压可以使用5V单电源。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其实最后一图(使用TL431)是比较好的,使用元器件较少,只需要一支精密电阻。但TL431自身需要消耗1mA电流 ...

老兄什么意见??

网友C:
热电阻检测温度推荐AD7793,自带恒流源、运放也省了,准确度和精度比自己搭建的电路都要好。

网友B:
"老兄什么意见?? "
我看这个表情很有意思:只睁大眼睛 ,却不言,所以贴出。

网友D:
引用 网友B:
"老兄什么意见?? "
我看这个表情很有意思:只睁大眼睛 ,却不言,所以贴出。 ...

这个表情叫“闭嘴!”

触目惊心,本想闭嘴,忍不住又开口。可怜的二姨!

网友E:
只认可第二种,第一种恒流近似有多因素,第三种取决于三极管的放大倍数,负载放错了地方,应放在电源于三极管集电极之间。第三种电路如果放大倍数超过100的话,1%的精度还是有的。

网友F:
恒流本身没问题,关键是看什么负载。

网友E:
引用 网友G:
按照您说的第三种即可,不过改成PNP三极管型态的电路,则负载可以共地。 ...

用PNP的电路是怎么样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A:
其实最后一图(使用TL431)是比较好的,使用元器件较少,只需要一支精密电阻。但TL431自身需要消耗1mA电流 ...

这也是恒流特性不佳的原因,流过负载的电流包含了431的电流,此电流不确定。

网友H:
1ma*k级别电阻产生的电压,已经超过运放范围。可以电阻阻值全部下调。

网友I:
to LZ:

理论上,首帖中图一和图二都能精确地满足你的要求,但必须保证电阻的比例关系且运放够“理想”(包括电源轨的限制)。显然,按你要求,这里的电源不够导致运放饱和了。

你首帖中的图三,对于比较大的电流而言,那是个可行的方案。这也是老张(meychang)所说的。但是,你要求的是1mA电流,那么此电路的(相对)误差大到不可使用了。

给个参数:

网友I:
补充说明:

就LZ的意图来看,要求的负载是接地的。

网友J:
用运放做恒流,最好加上负电源

楼主:
引用 网友I:
to LZ:

理论上,首帖中图一和图二都能精确地满足你的要求,但必须保证电阻的比例关系且运放够“理想”( ...

老师你好。
现在换用了TLV8812的运放,单电源5V供电
做了两组试验,试验图如下
结论还是不恒流,是不是一定要采用双电源供电呢?
感谢您的回答。

运放资料如下

网友I:
引用 楼主:
老师你好。
现在换用了TLV8812的运放,单电源5V供电
做了两组试验,试验图如下

自己算一下运放的输出理想情况下是多少,然后测量一下实际是多少?

此外,电阻的精度如何?电压源(2.5V)实际输出多少?

网友K:
引用 楼主:
老师你好。
现在换用了TLV8812的运放,单电源5V供电
做了两组试验,试验图如下

Howland 电流泵的计算公式推导中假设运放为理想运放。
而实际使用的运放都不是理想的。
因此Howland 电流泵仅能对某些情况下的电路参数正常工作。

【仿真电路及数据】
基本型 Howland 电流泵:

改进型 Howland 电流泵:

仿真数据和图表:

从仿真数据可以看出:
1. 当负载电阻大于某个阻值时便不再能保持恒流了;
2. 基本型的电路可作为恒流源为 PT100 供电;
3. 两种电路都不能作为恒流源为 PT1000 供电。

为了设计出可用于为 PT1000 供电的恒流源,需要改变电路参数。
可参考下文中提供的方法探索合适的电路参数:
六西格玛设计(DFSS)案例 —— 三角波发生器

PS. 最后有可能得到下列结果:
Howland 电流泵不适合作为 PT1000 的恒流源。

不是不适合,是不会用。既然电流源,就必须计算,给定电源后的最大负载电阻。

网友K:
或可简单一点可用 TL431:
将 TL431 的阳极节点接地,PT1000 接在电源和三极管集电极之间。

网友L:
另外电源电压太低了,明显带不动

网友M:
0.94ma是可以接受的,电阻参数误差所致,0.71那个就不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K:
Howland 电流泵的计算公式推导中假设运放为理想运放。
而实际使用的运放都不是理想的。
因此Howland 电流 ...

感谢您的回复,我的电路试验结果和您的大致相似,也只能在400欧一下能恒流,谢谢您

楼主:
引用 网友I:
自己算一下运放的输出理想情况下是多少,然后测量一下实际是多少?

此外,电阻的精度如何?电压源(2.5V ...

感谢您的回复,估计还是这个恒流源实际应用只能带动几百欧的负载吧,就像楼下的结论一样

网友I:
引用 楼主:
感谢您的回复,估计还是这个恒流源实际应用只能带动几百欧的负载吧,就像楼下的结论一样 ...

这就是运放输出饱和了。所以我要你自己计算一下,并且与实测的数据比较。如果有运放的数据手册,那么从手册中就可以了解相关的限制。

网友H:
1ma*0.4k+1ma*2.5k=2.9v.接近3.3v电源电压。前面都说过了,咋不想想啊

网友H:
Rs改为1k.

网友N:
电压不对,提高电压

网友O:
为什么一直在**Howland?换个结构试一下不行?

网友O:
别的设备里面抄的图,设备是单15V的,如果你用单5V的话可能需要找个其他型号的管。

这个也能工作 ?

网友P:
图1当然是恒流的,只是工作条件没有得到满足。
楼主的运放是5532,如果把电源电压提升至12V以上,至少可以满足Pt1000在250度的恒流。
并且,运放的输出是正比于Pt1000的电阻值的。
再好的电路结构缺乏计算都是空的。

网友Q:
这个电路,VCC改为5V即可。器件的精度和运放的参数要注意,很容易引入误差。

网友R:
第一张图 电阻的比例不太对,导致电流源内阻不是无穷大,

网友S:
18楼的回答切合楼主的实际问题。
楼主在没有完全理解使用的几个电路的原理情况下,一味地凑数据,企图通过修改参数来满足要求。殊不知,在没弄清原理的情况下凑数据,有时候完全是南辕北辙。
其他人的回答也是五花八门,不排除有人清楚原理(但是没有讲清楚),但明显有不少人也是没弄清原理就在发表意见,“以其昏昏使人昭昭”?!

网友S:
以楼主的第一个电路为例,要彻底解决问题必须了解该电流源的传递函数以及动态范围,若这两条清楚了,问题迎刃而解。

网友T:
引用 网友O:
别的设备里面抄的图,设备是单15V的,如果你用单5V的话可能需要找个其他型号的管。

...

我就是用这个,howland看上去很美,,,只可惜那个匹配电阻,根本不适合批量生产
凡是需要匹配电阻的电路,比如howland 还有三运放INA放大器,,老子做实验搭出来的性能都是狗屎,1%的精度根本不够,0.1是起步

简单的实现是LT5400,,不过能买得50块钱一片的LT5400,我为什么不用INA 或者AD7799

我也分析了一下,howland是很好的,但我自己搭的也不好,负载调整率不行,不知道为什么,我供电还是双15V的

网友K:
引用 网友K:
Howland 电流泵的计算公式推导中假设运放为理想运放。
而实际使用的运放都不是理想的。
因此Howland 电流 ...

回复 @zhaoyu2005 的点评:

Howland 电流泵理论上自然适合 LZ 的应用。
事实上只要把电源电压提高到足够高,比如 12V,电路就能正常工作。
而从 LZ 的描述看,似乎再加一个 12V 电源不是很合适。
所以从设计约束来看,Howland 电流泵很可能不适合为 PT1000 供电。
(但可以为 PT100 供电)

另外一个问题是电流泵的精度。为 PT100 / PT1000 供电时,
精度是否能满足要求,需要在建立数学模型并进行优化后(参考 DFSS)才会有结论。
因此,就此下结论合适或不合适现在恐怕还为时过早。

网友U:
1.pt100不能用1mA,最多100uA,否则会引起发热
2器件用好点的,TL431,也太便宜了吧。一分钱一分货。精度要求高,直接LM399

楼主:
引用 网友G:
的确!由欧姆定理就可以验证,图1中R1=2.5k,R2=10k,负载1k得到1mA全由R1及R2提供,R2提供0.4mA其压降4V, ...

确实是这样,理论的模型往往比较理想化,目前我在实际应用方面还是缺少计算。今后要多加强

网友V:
http://bbs.38hot.net/thread-17593-1-1.html  DIY 精密测量用1mA、10mA、100mA恒流源  本坛 @lymex  的作品 :)

网友B:
有道是:内行看门道,外行看热闹。我看到的是热闹。

求指点。这一块的门道还真不懂。

网友W:
如果后续处理电路是A/D和单片机的话,可以不用恒流源,工业温度传感器大量使用三线制PT100,温控表都是使用恒压驱动,如横河UT155,宇电AI-808,2.5V稳压源通过10K电阻到PT100,测出PT100上的电压,算出PT100的阻值通过查表及插值运算得到温度。

网友X:
要获得1mA的恒定电流,就改进型电路而言,需保证RS左边的电压满足Vi=2*Vpt100+2.5,故画了以下电路,见图:

上面的电路没有仿真过,不过希望能帮到你。

网友Y:
有些**,很有意思!
例如微电流方面的,这些论文前面至少一半篇幅介绍噪声方面的知识!后面一半篇幅是设计的!但你几乎看不到前一半理论对后一半设计有任何指导作用!

有些电路设计的帖子也是,前面介绍电路各种指标,后面设计电路时,根本看不到围绕主要指标做了哪些考量!

模仿套路没模对!

楼主:
引用 网友G:
沒法!天下**一大抄,然噪声方面的探讨很少。使得后生者之后人沒得抄,只是抄襲沒有自己的研究,当然容 ...

现在特别想看一些大神自己做电路,从原理图到PCB,分享其中的设计经验和遇到的问题,现在我的水平就是生搬硬套,感觉自己应该在巩固一下自己的基础。

网友T:
领悟都是要花巨大代价的

你们爱玩 howland的继续

网友Z:
引用 网友X:
要获得1mA的恒定电流,就改进型电路而言,需保证RS左边的电压满足Vi=2*Vpt100+2.5,故画了以下电路,见图: ...

请教这个图是怎样用公式推出1mA的?

网友O:
突然发现我那个图忘描个电阻。。。

网友AA:
引用 网友O:
突然发现我那个图忘描个电阻。。。

当时粗略看了你那个图还以为不能工作呢,主要是负载电阻那个画法把我看懵了,后来仔细分析才看出精华。

网友X:
引用 网友Z:
请教这个图是怎样用公式推出1mA的?

在这里说明一下,R2是PT100,1mA电流流过PT100,所产生的电压为Vpt100,这样一来只要保证U3的输出电压为2.5+Vpt100即可,至于U2与U1的作用,楼主应该知道了,就不说了。

网友AB(2018-05-24):
引用 网友G:
的确!由欧姆定理就可以验证,图1中R1=2.5k,R2=10k,负载1k得到1mA全由R1及R2提供,R2提供0.4mA其压降4V, ...

算得简单明了,加上运放非轨至轨,运放的供电电压应该在6V以上。

网友AC:
用AD7792/AD7793吧,稳定可靠价格公道。

网友AC:
引用 网友T:
领悟都是要花巨大代价的

你们爱玩 howland的继续

没有用豪兰德做过项目只是私下里玩过,除了知道豪兰德的四个电阻匹配困难之外其他的一无所知。请老大指点。

网友B(2017-07-01):
有道是:内行看门道,外行看热闹。我看到的是热闹。

网友AC(点评):
求指点。这一块的门道还真不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