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
Allegro PCB Editor如何绕等长

楼主(2017-06-28):
(无正文)

网友A:
约束管理器会自动创建匹配 组

网友A:
第一步:连接好需要绕等长的线,。
第二步:T+R 开始绕等长,TAB 键调出等长属性设置框,如下图:

第三步:滑动走蛇形线即可;
    其中“<”和“ >”可以分别调整蛇形线的上下幅度,数字键 1 减小拐角幅度,数字键 2 增大拐角幅度、数字键 3 减小 Gap 间距、数字键 4 增大 Gap 间距:
方法二:Shift+A 可以直接线模式下饶点对点等长。设置属性和方法一相同。

网友A:
2)、包含端接或串阻型
比如 CPU——串阻——DDR
等长要求是需要 L1(CPU 到串阻)+L2(串阻到 DDR)= L3(CPU 到串阻)+L4(串阻到 DDR),如何达到使上面和下面加起来呢 ?
方法一:原理图上短接串阻,更新 PCB,使其变成一个网络,目的达到。
方法二:分别物理测量,两者相加(最好列出等长表,这种方法比较笨拙)。
注意:含有末端端接的先删除末端端接再等长,短节长度长度不算等长长度中。
3)、菊花链绕型
方法:多拷贝几个版本先分别单独绕等长——先删掉 SDRAM 到 FLASH 的走线,再绕 CPU 道 SDRAM 的等长,之后再另外一个版本中删掉 CPU 到 SDRAM的走线,再绕 SDRAM 到 FLSAH 的等长,之后两个版本合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