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口-信号链] 请教专家:XTR111电流输出模式震荡的问题

楼主(2017-06-28):
原理图如下所示:
外部信号交流耦合做高通滤波后进入运放做跟随,然后连接到XTR111的信号输入端。
PS:外部信号有比较高的直流偏值,不得不做交流耦合,基准电压VREF_2V5用的REF5025。

没有输入(输入端子正负短接),XTR111的输出接250欧电阻的波形:

没有输入(输入端子正负短接),XTR111的输出接250欧电阻的波形,且短接开关S3或短接输入交流耦合电容C27时的波形:

20mV Vpp 1KHz交流信号输入时,XTR111的输出接250欧电阻的波形:

20mV Vpp 1KHz交流信号输入时,XTR111的输出接250欧电阻的波形,且短接开关S3或短接输入交流耦合电容C27时的波形:

任何情况下,XTR111的输入波形在C22两端测量都正常,看样子是在XTR111电流输出模式时产生了震荡,请教各位专家,应该怎么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A:
是的, 这个器件的输出会带入一些噪声.
对于 250R 的负载电阻, 你的纹波大概 20mV 的峰峰值, 已经是相当不错的结果了.
数据手册在 DYNAMIC PERFORMANCE 节特别谈到了这个噪声问题
手册中 Ti 在 500R 的电阻上测到了近 100mV 的噪声, 比你差多了
从原因分析看, 来自内部多个电流源的匹配.
ti 也没有给出好的解决办法. 阻容滤波是他们给出的推荐解决方法. 你也可以参考一下
再看看其他相似器件 XTR115 采用三极管输出, 没有提到这个问题, 会不会特性会较好

https://bbs.21ic.com/icview-1722886-1-1.html

我看你已经发过这一帖了, 后来测试有新进展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的, 这个器件的输出会带入一些噪声.
对于 250R 的负载电阻, 你的纹波大概 20mV 的峰峰值, 已经是相当不错 ...

是的,上面的原理图中。
将输入的交流耦合电容C27短路,信号直流耦合进来,效果就很好,最后一个示波器的图就是这样测出来的。

不明白为什么交流耦合,加了直流偏置,运放跟随,就变得输出有震荡了。

网友A:
我在想, 会不会是内部放大器的带宽不够造成的. 不过好象也没有验证和改善的办法可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在想, 会不会是内部放大器的带宽不够造成的. 不过好象也没有验证和改善的办法可用 ...

你好,应该不是带宽的问题,因为我将输入信号正负短接,仍然会产生震荡波形的输出(第一张示波器图)。

网友A:
嗯, 我说的是内部放大器, 就是带 MOSFET 的那个输入跟随放大器.
由于 MOSFET 结电容的因素, 放大器的驱动带宽, 驱动电流不足, 会引起跟随器跟踪偏差, 导致噪声.

楼主:
引用 网友A:
嗯, 我说的是内部放大器, 就是带 MOSFET 的那个输入跟随放大器.
由于 MOSFET 结电容的因素, 放大器的驱动带 ...

你好,我将信号发生器产生的信号直接接到XTR111的输入端,效果还是很好的(最后一张示波器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