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ULN2803内部电路原理是什么啊?

楼主(2017-06-28):
图中输入(B)接STM32GPIO,公共端COM和输出(C)接12V。

如题,ULN2803工作时内部电路是怎么工作的啊?我的分析是下面这样的:

1、当输入端(B)输入高电平时,图中从左数第二个三极管导通,输出端接的12V流过该三极管到地,产生电流驱动线圈,从而驱动继电器。

2、当输入端(B)输入低电平时,图中从左数第二个三极管截止,由于com端也是12V,没有通路,所以没有电流,所以继电器没有动作。

请问是这样的原理吗?如果是这样那输出端(C)需不需加个限流电阻?

网友A:
达林顿管,负载就可以限流。

网友B:
高电平,两管同时导通,
低电平,同时截止。

不管哪样原理,都不需要加限流电阻,负载本身就是电阻。
你要想加也可以,但要算算负载上压降够不够。
看楼主的基础,还是别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达林顿管,负载就可以限流。

那我理解的uln2803的工作原理对吗?求解答

楼主:
引用 网友B:
高电平,两管同时导通,
低电平,同时截止。

那我理解的uln2803的工作原理对吗?求解答

楼主:
还有就是,最上面的钳位二极管是怎么起作用的啊?

网友C:
引用 楼主:
那我理解的uln2803的工作原理对吗?求解答

你首帖图中就标错了。输出(C)不是接12V,而是接负载。

这是个达林顿(复合)管,功能类似单个三极管。注意其COM端,那是为了接感性负载时所需要的续流而用。

通常由于负载的直流电阻够大,足以形成“限流”作用,所以无需再加限流电阻。

网友D:
达林顿管,你就把他当成一个放大倍数很大的三极管好了。
输出是接负载的,不是接12V电源,负载有内阻,不需要限流。
钳位二极管,是接感性负载时钳位续流用的,防止关断瞬间反向电压击穿管子。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首帖图中就标错了。输出(C)不是接12V,而是接负载。

这是个达林顿(复合)管,功能类似单个三极管。 ...

应该是这样,先接继电器线圈,再接12V

网友C:
引用 楼主:
应该是这样,先接继电器线圈,再接12V

这就对了。

网友E:
就是个开关的作用,只不过是三极管扩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