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
用ad10画pcb遇到个奇怪的问题,有网络标号却无法导入pcb

楼主:
同样的元件,P1和P2,P1导入到pcb正常,P2能发现网络标号,导入pcb却没有连线,也没有网络节点,试很多次都没用。请教什么原因哪
补充:用ad09试了也一样,明明原理图中有这个网络节点,导入到pcb却失败,好奇怪再补充:逆向导入也不行,就是pcb先标号网络节点,在导入原理图,也是失败的。

网友A(2017-07-17):
我也遇到过 不过我都是手动改一下,

网友B:
原理图把网络标号重新标号,再更新试试

网友C:
原理图中用了画示意图的那种线,不是用画连接关系的那种线?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原理图中用了画示意图的那种线,不是用画连接关系的那种线?

你说的是line线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遇到过 不过我都是手动改一下,

手动改了,再次导入还是不行,我只能说软件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原理图把网络标号重新标号,再更新试试

试了,没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