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SX1278CAD模式求指导!!

楼主(2017-06-28):
  STM8L151进入active-halt,SX1278进入sleep模式,然后RTC定时唤醒STM8L,唤醒后让SX1278进入CAD模式检测LORA信号,一次检测结束然后再进入sleep模式。数据手册上写的SX1278在CAD模式下一次检测的时间只有几毫秒,实际测出来超过100毫秒,功耗大大增加。请问这是怎么回事?有用过的大神吗?指点一下问题在哪里?

网友A:
没有,L的用的很少。等高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L的用的很少。等高手。

主要是SX1278这个问题,等大神

网友B:
你的描述不清楚,100ms有没有STM8L的操作时间?如包括,STM8L唤醒的动作时间是多长,SX1278又是多长?
如果不包括STM8L的操作时间,那就是SX1278的问题,看看给了信号给它,你都干了些啥事,一步一步排查吧。
发现好久不打字,输入法智能识别,习惯性敲错字。

网友C:
华大半导体有兼容STM32L051的低功耗单片机,M0+内核 32MHz 1.8-5.5宽电压 J-LINK仿真
QQ:290814902
TEL:18521702816

网友D(2017-12-25):
我也在弄这个。CAD的时间是(2SF+32)/BW秒,跟你设置的SF和BW都有关系,按SF=12 BW=7.8算出来有500多ms呢。你是不是设置不对?另外SX1278的那个监听模式有没有用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