得知dsp的ad模块采样时间

楼主(2017-06-28):
各位大神,怎么样知道ad模块的每一次采样的采样时间啊??需要它进行计算啊

网友A:
手册中有最高采样率    也就是最高的系统时钟  和最高的AD外设时钟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手册中有最高采样率    也就是最高的系统时钟  和最高的AD外设时钟

例如ad模块开始采样了,根据我所设置的采样频率,分别在t0,t1,t2。。。等等这些时刻采样,那么怎样知道t0,t1,t2。。。这些采样时刻呢?
大神的意思是要采样时间间隔依次通过程序累计加进行计算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