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TC有单独供电的M0芯片可以推荐一个吗

楼主(2017-06-28):
RTC有单独供电的M0芯片可以推荐一个吗

网友A:
没有见过这样的芯片,好像供电都在一起的。

网友B:
可以看看合泰系列的芯片,应该有单独供电的芯片。

网友C:
只要RTC待机功耗足够低,不独立供电也没事。

网友D:
是的,楼上说的对,你想想ua级别的功耗,哪怕电池电量很低,也足够支持RTC运行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是的,楼上说的对,你想想ua级别的功耗,哪怕电池电量很低,也足够支持RTC运行了。 ...

总觉得这样操作,有点担心,怕不靠谱。

网友F:
M0为了节约成本,一般都不会分开供电的,M3基本都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