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直接定义一个float型数组变量到STM32的Flash区呢

楼主(2017-06-28):
怎么直接定义一个float型数组变量到STM32的Flash区呢

网友A:
直接限定范围,编译器会为你分配地址的。

网友B:
总共占四个字节,依次地址赋值就可以了吧。

网友C:
指定地址,用结构体拆分,一个32位的数据,定义成4个8位数据,取每一段数据就好了。

网友D:
定义为常量,直接就放到flash中了,定义为变量,是自动分配地址的

网友E:
楼主用的是用的eeprom吧

网友F:
引用 网友A:
直接限定范围,编译器会为你分配地址的。

是的,好多自动分配地址的。但flash区,除非是常量,不然不会再flash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