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高手帮忙焊接 FPC 28P 间距0.5MM连接器

楼主(2017-06-28):
求助高手  那位能焊接这个连接器   28P 间距0.5MM的
焊接好红包奉上

网友A:
焊盘上锡 涂助焊油 热风枪吹会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焊盘上锡 涂助焊油 热风枪吹会就好了

找人用回流焊接过 图像显示花  有虚焊

是不是按有铅锡弄的。这个真的有点难弄

网友B:
28P 间距0.5MM的连接器本身并不难焊。这个板子上设计的离那个cpu太近了,不适合手工焊接

网友B:
引用 楼主:
找人用回流焊接过 图像显示花  有虚焊

另外,能确定虚焊的是连接器吗?而不是电路的其他焊点?

网友C:
赚你这个钱觉得理亏!
你把焊枪温度稍微高点,加点助焊剂这个不是很难。

你要不是经验超丰富,要不就是没经验。用热风枪焊这个,弄不好就吹变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另外,能确定虚焊的是连接器吗?而不是电路的其他焊点?

这个连接器是不小心扯掉的  之前是正常的  后来找人用回流焊过  没测试上机器看了一下  画面花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赚你这个钱觉得理亏!
你把焊枪温度稍微高点,加点助焊剂这个不是很难。 ...

连接器离边上的芯片很近  你这个可能不行吧

网友D:
引用 楼主:
连接器离边上的芯片很近  你这个可能不行吧

加热的时候用锡纸保护一下芯片,问题不大。最好有SMT返修台。

网友C:
@zhaoyu2005  我说的焊枪指老铁 不是热风枪。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连接器离边上的芯片很近  你这个可能不行吧

可以用尖头的烙铁,还有一种叫做高频头的刀头也比较小。

网友C:
要是用热风枪的话可以先贴一条高温胶带,就是那种黄色的胶带保护一下塑料外壳。

网友E:
可能我觉得比较简单吧
第一将pcb板子上的焊盘清理干净(用个刀头上点松香(量别多)刮两下就行)
第二 将fpc座的针脚的锡清理干净 方法同上
第三 为了稳定性 看(你的)第二张图 固定fpc做的固定脚焊盘已经掉了  也清理一下
第四 看(你的)第二张图 fpc座下面焊盘位置处(已经掉了的焊盘处) 将阻焊油刮去上点锡(注意别再fpc座下面在外面刮出来点铜箔,方便下手,增强固定能力)
第五  更换尖烙铁头(你技术过关也可以不用)将 fpc做放到pcb对应位置 (主要是排针管脚位置对齐 ,可以先在电容那边第一脚上点锡)焊接第一管脚对齐位置, 再焊接最下面的一个管脚固定
第六 位置全部对齐以后 焊接每一个管脚
第七 焊接固定焊盘掉了的管脚(就你刮开铜的周围 )

网友F:
这个是精细手工,楼主焊好了吗?

网友G:
从图片来看,老铁已经用不上了,cpu挡住了。分享一下本人的焊接经验。
1、手工焊fpc,焊盘要留长一点,否则很难将焊锡分开,目测楼主的焊盘有点短(适合贴片机用)。
2、fpc尽量往外靠吧,露出越多的焊盘越易焊。
3、不能用风枪吹,一吹fpc的塑胶就融掉了。
4、用刀头老铁。
5、焊锡要用有铅的。

网友H:
楼上+1。另外,助焊剂一定要好一定要足,936刀头拖焊会给你惊喜

网友I:
0.5的FPC座,手工确实不好焊,座上的脚,很容易连锡。

网友J:
后面芯片距离太近了,否则用烙铁加助焊剂 加 吸锡带(不小心多了用) 还是比较好的操作的  你这先上锡 再用细头的慢慢点吧

网友G:
引用 网友H:
楼上+1。另外,助焊剂一定要好一定要足,936刀头拖焊会给你惊喜

我从不用助焊剂,一把烙铁走天下。另外:我这边有工程师用了助焊剂焊,用了一段时间后一些比密的引脚会莫名的短路,然后烧电路、烧单片机。用风枪吹掉单片机,用洗板水洗干净后依然不行,助焊剂会导电?不用助焊剂就没出现过着问题!从此,彻底抛弃助焊剂!

网友K:
很高大上的板~

网友L:
这个简单

网友M:
我也很少用助焊剂。给楼主一个建议,出门去找修手机的,看看他能不能搞定。他搞不定就没办法了。

网友N:
能焊,如果只焊一个的话来回运费你还不如找个街头修手机的焊一下。

网友O:
引用 网友A:
焊盘上锡 涂助焊油 热风枪吹会就好了

塑料的,你确定用热风枪?

网友P:
手工焊的话,最好低熔点的焊锡丝;

温度太高了,PFC座塑料都融化了;

我们样机都手工经常焊的,一开始老是焊坏了;

网友Q:
你在哪?我来帮你焊吧!

网友Q:
保证焊完美问题

网友R:
这个不难,我经常焊60P 0.5mm间距PFC座

网友:
需要热风枪搞定

网友S:
刀头烙铁+焊膏+吸锡带,最后超声波清洗,保证完美。

网友T:
以这个布局和封装,手工焊接非常难,感觉楼主还是放弃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可能我觉得比较简单吧
第一将pcb板子上的焊盘清理干净(用个刀头上点松香(量别多)刮两下就行)
第二 将f ...

手工活  没那个经验

楼主:
引用 网友G:
从图片来看,老铁已经用不上了,cpu挡住了。分享一下本人的焊接经验。
1、手工焊fpc,焊盘要留长一点,否则 ...

就是那个CPU挡住了  比较难焊接   你说的这个方法靠谱 把焊盘接出来点在焊接
主要是间距太小  没人愿意焊接

楼主:
引用 网友I:
0.5的FPC座,手工确实不好焊,座上的脚,很容易连锡。

就是这个问题  很多人不想动手

楼主:
算不上吧

楼主:
引用 网友R:
这个不难,我经常焊60P 0.5mm间距PFC座

关键是边上有CPU档住了  这个是关键

楼主:
引用 网友Q:
你在哪?我来帮你焊吧!

大哥真的假的  好多人不愿意动手  我在珠海

楼主:
引用 网友N:
能焊,如果只焊一个的话来回运费你还不如找个街头修手机的焊一下。

街头修手机 那个有这种技术   我问了N个店 都不接
只要能焊  运费不用管  焊接好 红包奉上

网友E:
引用 楼主:
街头修手机 那个有这种技术   我问了N个店 都不接
只要能焊  运费不用管  焊接好 红包奉上 ...

拿来我给你焊

网友E:
引用 楼主:
街头修手机 那个有这种技术   我问了N个店 都不接
只要能焊  运费不用管  焊接好 红包奉上 ...

不过你得寄到天津 还有焊锡有没有要求 有的话你的给我来20cm就行

网友G:
引用 楼主:
就是那个CPU挡住了  比较难焊接   你说的这个方法靠谱 把焊盘接出来点在焊接
主要是间距太小  没人愿意焊 ...

如果没有那个CPU挡住就完全没问题,平常我这里都是手工焊。

楼主:
引用 网友G:
如果没有那个CPU挡住就完全没问题,平常我这里都是手工焊。

这个是多层电路版的  怎么焊

楼主:
引用 网友N:
能焊,如果只焊一个的话来回运费你还不如找个街头修手机的焊一下。

这个是多层电路版的  你能焊接吗

网友N:
引用 楼主:
这个是多层电路版的  你能焊接吗

苹果手机都能搞,难道你这层数比苹果多?

网友U(2017-08-13):
我在GOOGLE 的产品上有用过这种PIN的连接器,可以焊接的啊,不过要点技术,SMT贴片就容易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