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漏电检测电路,想让单片机去检测漏电,不成功

楼主(2017-06-28):
目的是让单片机能检测到220V的漏电,只知道用零序互感器来做
手头有1000:1,300:1和100:1的零序互感器
目前的电路是这样的

调试不通,分析原因是,互感器产生的电流电压太小,不能导通整流桥,后边的都没用了
现在比较痛苦,想不出办法来做这个功能

请求指导

网友A:
产生的漏电的磁通很小,导致输出电流也小,并且不能用靠加大取样电阻来得到大信号电压,会破坏磁回线。应用小电阻得到信号。再加一级放大,再整流滤波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产生的漏电的磁通很小,导致输出电流也小,并且不能用靠加大取样电阻来得到大信号电压,会破坏磁回线。应用 ...

如何小电阻取信号,再放大?求指条明路

网友A:
引用 楼主:
如何小电阻取信号,再放大?求指条明路

先进IV转换电路,再来整流滤波得直流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进IV转换电路,再来整流滤波得直流电压。

电流电压都非常小,连二极管都导通不了,咋整流?我模电完全小白

网友B:
关于漏电的参数,你都不清楚,怎么可以凭感觉设计电路呢。
实在不行,解剖一下别人的漏电保护器是怎么设计的。
家用的漏电检测,无非是火线和零线的电流不相等,互感器初级有电流,次级产生电压电流。
对于普通的互感器,输入一般是安倍级别的,输出是毫安级别的,这个变比一般是1000:1的。
如果漏电电流才10毫安量级,次级电流很小的,接了负载,电压很小了。
要么选择灵敏的互感器,要么加放大。

网友B:
如果要用上面的电路,建议互感器换灵敏一些的,变比大一些的,12K负载改为1M,整流桥改为肖特基二极管,互感器的输入一般是导线穿过,你试着多绕几匝,实际试试电压有多少。
不过,电流互感器的次级即使开路,电压也是很小的,毕竟,这是电流互感器,初级输入本来就是一根导线,没有电压的。

网友C:
互感器后级电路要进行放大处理,放大处理电路和你检测灵敏度指标有关

网友B:
做设计前,如果不知道原理和设计方法,做个实验测试,很有必要的,也很方便的。
选择了一个电流互感器,初级通过10mA左右电流,测试一下次级的短路电流和开路电压。这也花不了多少时间。

楼主:
感谢指导意见!~~
100:1时,火零串10K电阻,一根线穿入互感器
次级开路电压大概是0.06v-0.08v
短路电流大约是0.2ma
目前还没测试好,

实在不行就直接上个漏电保护芯片,
我看上两款RV4140和FM2140,这俩貌似兼容
不知道还有没有了类似的专用电路啊

网友D:
引用 楼主:
感谢指导意见!~~
100:1时,火零串10K电阻,一根线穿入互感器
次级开路电压大概是0.06v-0.08v

你去搜索精密整流电路

网友D:
引用 楼主:
感谢指导意见!~~
100:1时,火零串10K电阻,一根线穿入互感器
次级开路电压大概是0.06v-0.08v

你可以按照这个试下,这是精密整流电路

网友E:
产生的漏电的磁通很小,导致输出电流也小,并且不能用靠加大取样电阻来得到大信号电压,会破坏磁回线。应用小电阻得到信号。再加一级放大,再整流滤波即可。
把互感器换灵敏一些的,变比大一些的,12K负载改为1M,整流桥改为肖特基二极管,互感器的输入一般是导线穿过,你试着多绕几匝,实际试试电压有多少。
不过,电流互感器的次级即使开路,电压也是很小的,毕竟,这是电流互感器,初级输入本来就是一根导线,没有电压的。

网友F:
抄个“漏电保护器”的电路吧。不过漏电保护器的电流比较大。大几mA的值。

网友G:
这个我搞过,CT出来,负载接一个电阻,并两个相反的二极管,去后面电路处理。注意CT不能开路。

网友G:
这里前面的几个电路都没有用。

楼主:
目前还没搞定,找到个资料,好东西得分享出来

网友H:
漏电不是都用54123吗?

网友G:
引用 网友H:
漏电不是都用54123吗?

是的,现在有这个专用集成快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漏电不是都用54123吗?

得考虑成本啊,54123和RV4140都行,但是成本太高了

网友I:
信号源 交流 220v  感测方法:电流  电压  电场  磁场  试试电笔的氖泡、高内阻无源低功耗   用高内阻探针 天线取样 ?这么高的电压信号还要引入AD DA 放大 整流滤波  ?并建立 模数数模? 可见对电 磁 力是一回事还需熟悉?数字化是工具之一  同时模拟化也是必须的  各有应用范围
      简易  直接  容易  是科学

网友G:
LZ知道不知道漏电的15mA和30mA两个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G:
LZ知道不知道漏电的15mA和30mA两个电流?

还真不知道,我只知道要求是一般要求30ma,15ma就不知道了
我这随便找了个带漏电保护的空开,测试20ma肯定能动作,再小的电流就没试过了
求详细说说

网友G:
引用 楼主:
还真不知道,我只知道要求是一般要求30ma,15ma就不知道了
我这随便找了个带漏电保护的空开,测试20ma肯 ...

30mA是漏电动作电流,15ma是漏电不动作电流,两个必须都满足。说明你对漏电还不熟悉,你对漏电熟悉以后,再把漏电这套搬到你的电路里,再试。

楼主:
引用 网友G:
30mA是漏电动作电流,15ma是漏电不动作电流,两个必须都满足。说明你对漏电还不熟悉,你对漏电熟悉以后, ...

谢谢指点!

网友J(2018-12-25):
楼主,解决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