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在电脑上运行程序同时输出到串口

楼主(2017-06-29):
用什么软件可以在电脑上运行stm32的程序   并输出到串口   vs可以吗

网友A:
好像不行吧   那样的话你得有个模拟器

网友B:
一般的话你在Keil里的写的程序只要通过仿真  在板子上就可以运行   需要注意的是在仿真里不需要配置芯片的时钟

网友C:
要是只进行计算和输出串口 信息呢

网友D:
那还不如直接写个上位机计算然后用USB转串口发出来就行

网友E:
keil可以,并且可以输出到电脑的串口

网友F:
你可以接上硬件,通过Printf输出到串口

网友G:
PROTEUS最新版本可以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