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之ADC多路采集DMA传输

楼主(2017-06-29):
有没有做过MSP430之ADC多路采集DMA传输的朋友?
能不能分享一下配置过程呢?

网友A:
430不用dma,ad结果直接送到指定的存储单元

网友B:
是不是这样
AD实时采集的数据通过DMA传输到指定内存块,用TimerBCRR0触发传输,到时候需要读取数据的时候只要平均一下内存块的数据就可以了

网友C:
如果AD直接送到指定单元,这样不是要频繁进入中断?

网友D:
连续模式不需要中断

网友E:
楼主使用什么处理器?

网友F:
DMACTL0 = DMA0TSEL_24;       // 通道0 ADC12IFGx triggered

  //DMA0通道参数设置
  DMA0CTL = 0;                 // 寄存器清零
  DMA0CTL = DMADT_4            // 单次重复传输模式
           +DMAEN              // 使能DMA
           +DMADSTINCR_3       // 目标地址自增,源地址不变
           +DMAIE;             // 使能DMA传输完成中断
  DMA0SZ = 2048;               // DMA0传输大小

网友G:
先把ad初始化,开启3个通道,序列通道重复采样模式。再用ad2读了一次电量,  后才初始化dma,使ad0 ad1的数据让dma0 dma1去读

网友H:
DMA传输数据的时候回占用数据总线

网友I:
MSP430F15X/16X 系列单片机具有DMA 控制器,从而能够为数据高速传输提供保证。

网友J:
DMA控制器可在内存与外部及外部硬件之间进行精确的传输控制。

网友K:
ADC 采样和传输过程的时 序,DMA 模块控制采样数据的 传输

网友L:
参考MSP430采样数据与外设间的DMA传输。

网友E:
adc多路采集使用DMA进行传输

网友F:
采用的是DMA硬件触发ADC12MEM0数据的传输

网友G:
ADC的配置过程和DMA分开配置就可以。

网友H:
把ADC数据地址传递给DMA。

网友I:
通过DMA控制器可以直接将ADC 转换存贮器的内容传到RAM 单元。

网友J:
每个DMA通道开始传输之前,CPU要编程给定相关的命令和模式控制,以决定DMA通道传输的类型;可配置的传送触发器:触发源选择模块,DMAREQ(软件触发)、Timer_ACCR2输出、Timer_BCCR2输出、I2C 数据接收准备好、I2C 数据发送准备好、USART接收发送数据、DAC12模块DAC12IFG、ADC12模块的ADC12IFGx、DMAxIFG、DMAE0 外部触发源。并且还具有触发源扩充能力。

网友K:
ADC采样的数据直接读取不行吗?

网友M:
msp430的示例程序,adc,dma,ta,tb,uart,I2C等模块的示例程序。

网友L:
ADC数据有什么问题?DMA使用例程就可以。

网友N(2020-07-14):
一次DMA的块传输完成后,CPU对这个块的数据进行处理,这个时候,下一轮的DMA传输继续进行,这样不会冲突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