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stm32代码容量问题

楼主(2017-06-29):
最近在移植别人的代码,代码量很大,然后发现程序编译完用J-Link烧进去后没反应,然后还发现去掉几个暂时不用的函数就能用了,因为之前的代码用了好多的#pragma GCC optimize ("O3") 来减小储存空间都被我给去掉了(因为Keil老是警告),所以我就想感觉是不是代码太多导致的问题啊?

网友A:
不应该是代码多造成的。是不是用操作系统了?

网友B:
估计编译器的优化策略导致的

网友C:
会不会是某些指针用得不合适

网友D:
以前在51上面遇到过这样的问题,就是存储空间不够了,换大容量的就好了

网友E:
是不是那个.hex文件越大占用的内存越大?

网友F:
会不会是堆栈的原因呢?

网友G:
没有头绪!

网友:
看map文件

网友H:
.map文件怎么看?

网友I:
程序跟踪下,哪些被优化了,可以看的出来;

网友J:
KEIL编译完后,是可以查看代码量的,还有可以从HEX文件里面的地址看一下,代码容量跟所用单片机是否匹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