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和fpga之间数据交互采用什么接口

楼主(2017-06-29):
项目使用msp430和fpga,希望两者之间进行数据交互。
    1.希望采用并口,这样的话速度较快;
    2.希望能够使用dma
    3.实现起来比较简单
    请教应该使用何种方式。

网友A:
IO资源多就可以考虑用并口,否则串口优先。

网友B:
IO多并口,否则就用SPI

网友C:
430有dma吗?好像没有吧,我只用过低档的。

网友D:
不知道你使用的430的那个型号有dma么,有的话,dma+spi应该是不错的选择。

网友E:
有dma确实可以提高交换数据能力

网友:
可以考虑使用spi接口

网友F:
引用 网友D:
不知道你使用的430的那个型号有dma么,有的话,dma+spi应该是不错的选择。

请问下DMA+SPI是什么意思,在TI这边用DMA传输到端口,然后通过spi发送过去吗?

网友G:
把FPGA当作一个外设,用于数据处理,

网友H:
msp430 fpga可以使用spi接口接收数据

网友I:
fpga和MSP430结合,串口通信。

网友J:
FPGA与MSP430相互通信使用串口

网友:
楼主采用哪个mcu处理器?

网友K:
最简单的用并口,或者用模拟SPI发给430。

网友L:
如果MSP430和FPGA的引脚资源比较丰富的话,采用并行接口会很方便。

网友M:
MSP430与FPGA的并行通信

网友G:
可以串口通信数据最简单。

网友H:
按照SPI时序,做好逻辑代码

网友I:
使用fifo实现fpga从430那里接收很多字节的数据

网友J:
FPGA和MSP430的SPI接口也可以。

网友:
dma读取就是并口数据处理。

网友K:
这个跟你选用的处理器有关系。

网友L:
除了并行的数据之外,再加一根控制线就行了。

网友N:
基于FPGA和msp430的通信驱动程序

网友M:
可以基于FPGA和MSP430的SPI接口

网友O:
msp430没有快速接口。

网友P:
把fpga当成存储器访问。

网友Q:
引用 网友M:
MSP430与FPGA的并行通信

怎么并行通信的?

网友R:
SPI的通信速度也可以。

网友S:
那就是并口速度。

网友T:
得先确实是哪个msp430类型才能定。

网友U:
直接设置8位并口和一个操作口。

网友V:
怎么不使用DSP呢

网友W:
交换需要多快的速度?

网友O:
建议使用串口实现。

网友P:
并口的访问速度也不快。

网友Q:
引用 网友M:
MSP430与FPGA的并行通信

最近想实现串口的设计,就是怕通信速度更不上。

网友R:
SPI能够实现400Khz的通信频率。

网友S:
楼主使用什么处理器?

网友T:
现在的msp430都有并口接口。

网友U:
msp430的速度确实不错。

网友V:
DSP的emif接口能够时间这些。

网友W:
串行接口就可以满足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