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8335关于程序烧写及仿真的问题

楼主(2017-06-29):
实验现场是这样的,我的工程是在Ti的例程下改的,在仿真器环境下运行在RAM区,调试一切都ok,下载到flash就没有pwm输出,但是AD采集和CAN通信还好着呢,我试着看cmd文件flash分配空间也都没啥异常,没办法下我烧写后带仿真器在flash下单步,程序分支都可以进去,和上层通讯都正常,pwm的相关寄存器值也变化了,但是DSP的pwm管腿没输出,这种情况下我点Debug下的restart,结果好了,pwm也输出了。反复试验都是这样,现在就是烧写到板子后断电上电,pwm没输出,和在没restart之前状态一样,也不知哪里有问题,现在就怀疑是不是在cmd分区那里,程序搬运的有问题,数据变量程序段什么的,还请大神们帮忙看看呀
软件硬件都没做看门狗,在flash环境下单步调试,点restart是不是就相当于硬件复位了呢?

网友A:
在flash环境下单步调试,点restart是不是就相当于硬件复位了呢?
是的  相当于你按了一下复位键     在调试阶段也就是代码重新执行

网友A:
但在调试的时候   唯一最大区别就是代码都在RAM中跑的

网友B:
可能Flash硬件有问题。

网友C:
下载程序使用的是什么

网友D:
楼主的硬件原理图看看。

网友E:
怎么判断的程序下载成功了。

网友:
CDM文件有问题吗?

网友F:
硬件复位了吗?

网友G:
单步调试没有问题,就是硬件没有问题。

网友H:
建议楼主试试其他的代码

网友I:
这个就是没有正常运行代码

网友B:
烧写其他的程序能不能运行。

网友C:
烧写到Flash里面吗?

网友D:
如果硬件有问题,可能无法读取数据。

网友E:
如果仿真正常,代码就没有问题。

网友:
修改CMD文件了吗?

网友G:
TI的例程有问题吗?

网友H:
代码有啥问题?CMD分配啥问题

网友I:
RAM运行没有问题,检查Flas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