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求助] TLE4275Q输出偏高

楼主(2017-06-29):
电路是参考手册设计的,两块测试板的结果A:Vout =  7.5V Vreset = 0.17V,B:Vout =  5.7V Vreset = 0.15V
正常输出的时候,Vreset电压应该是等于Vout的呀,不知道为啥这么低?已经充分排除元件本身的影响,应为在另外一个参考板上工作正常,PCB上也没发现明显的问题,反复查看了好几遍,非常的郁闷。

网友A:
看来问题在  Vreset = 0.15V 上.
RESET        Reset output. Open-collector output
这是输出了 低电平 了.

9.3.2 Power-On-Reset (RESET)
The power-on-reset is an output with an external pull up resistor to the regulated supply. The reset output remains low until the regulated VO exceeds approximately 4.65 V and the power-on-reset delay has expired.

那么就该检查检查 C3 或者 4 脚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来问题在  Vreset = 0.15V 上.
RESET        Reset output. Open-collector output
这是输出了 低电平 了.

电路板上反复看了好几遍,没发现有啥不对的地方啊

网友B:
肯定还是有问题,不然怎么会不正常,换个芯片看看

楼主:
问题解决了,输出端的滤波电容没焊,焊上输出就正常了

网友A:
还以为是 4 脚这个控制端的问题呢. 路过的朋友也留意一下这个输出电容带来的问题.

网友C:
TLE4275Q是什么芯片,主要是实现的什么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