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步进电机控制疑问

楼主(2017-06-29):
最近在调试步进电机,也是第一次用步进电机。有个问题请教一下,我用的是42步进电机用的是TI的drv8825控制芯片,设置2微步,理论上发400个脉冲电机转动一圈,可实际发400脉冲转一小段距离。目测发4000脉冲大约是一周的距离,这是怎么回事呢?请指教!

楼主:
drv8825的电路设计

楼主:
哪位大神帮忙解答一下!

网友A:
这个芯片没用过。 步进电机有可能会丢步,你自己评估下软件里面电机速度加速曲线是否合适。

网友B(2018-04-11):
     没用过这个芯片,步进马达会失步的,外面的细分驱动,一般60000步的误差在20步左右。

网友C:
mode 脚是设置细分控制的, 不知道你怎么设置的, 图上没有体现.
如果是失步, 没有这么明显的对比关系的.
所以我还是怀疑你的设置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