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步进电机S型曲线的速度和距离规划

楼主(2017-06-29):
最近在搞步进电机的控制,想搞S型曲线调速。
但是不知道怎么做速度和距离之间的规划。
比如说,用户设定距离和速度参数,这个S型曲线的速度和持续时间要怎么规划才能满足用户的参数设定

网友A:
速度积分就是距离了,但是不能指望特别准

网友:
速度积分算距离很准的

网友B:
理论和现实的区别,需要多少开销的问题

网友C:
加减速时间不设置吗?

网友D:
可以考虑查表法,一般都是抛物线,根据电机的转动惯量描出一条曲线,拟合抛物线,以后就以这个抛物线给电机加减速,配合步进电机驱动IC(细分电路),什么时间段给多快频率的脉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