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30单片机复位问题

楼主(2017-06-29):
(无正文)

网友A:
上电暂态IO处于低电平而已,并不存在什么发送00H的问题

网友B:
这个0x00是被误认为是一个串口字节,不用理会

网友C:
记得之前见过一个这样问题的讨论,不用管,不用处理

网友D:
这个还是需要结合pdf资料介绍的多处理。

网友E:
这个干扰造成的。

网友:
是每次都是发送一个0x00吗?

网友F:
这个串口配置的时候有问题,

网友G:
单步调试也有这个问题吗?

网友H:
引用 网友A:
上电暂态IO处于低电平而已,并不存在什么发送00H的问题

这个数据确实可以接收到。

网友I:
引用 网友B:
这个0x00是被误认为是一个串口字节,不用理会

串口收到了数据才对

网友J:
这个程序复位,IO收到干扰了。

网友K:
程序复位之后,应该是重新设置IO

网友L:
0x00使用示波器测量了吗?

网友E:
可以通过一个上拉电阻试试。

网友:
如果是偶尔发送,就是可能信号不稳定。

网友F:
建议先配置iO的问题,在发送数据。

网友G:
串口的IO造成了干扰,发送了数据。

网友I:
引用 网友B:
这个0x00是被误认为是一个串口字节,不用理会

应该是IO的信号不稳定。

网友J:
只有仿真的时候才能出现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