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ir2110求助

楼主(2017-06-29):
用ir2110做驱动,做单相全桥逆变电路,为什么高测输出和低测输出都有,并且波形稳定,但在驱动全桥时就是产生不了正弦波,为什么产生的波形还是一个方波,是开始单片机输出的spwm波的占空比不对吗?

网友A:
“为什么高测输出和低测输出都有”
“测”和“侧”应该分清楚,否则很容易造成误解。

网友:
“为什么高测输出和低测输出都有,并且波形稳定,但在驱动全桥时就是产生不了正弦波”
“波形稳定”是不能产生正弦波的。看看全桥开关电源产生工频正弦波原理就知道了。

网友B:
“为什么产生的波形还是一个方波”
SPWM是占空比不断变化的,如此才能够在全桥的输出端(经滤波后)产生正弦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