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PU9250 ARM开发板与PC连接失败

楼主(2017-06-29):
第一次用Invensense的MPU9250芯片和配套的AMR板,9250评估板和AMR板插好了,AMR再连上PC,然后打开从它官网下的InvenSense Data Logger(v.1.9.1),选好九轴MPU9250,端口输好,点connect,就说communication to ARM-EVB board failed,求助

网友A:
没用过这个板子,帮顶

网友B:
你那跳线是干啥的?我感觉是选择电源电压的,USB是不是应该工作在5V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那跳线是干啥的?我感觉是选择电源电压的,USB是不是应该工作在5V

那条线一个口是miniUSB,插在了ARM板上,另外一端连了笔记本电脑,你觉得是我没有给板子供电的问题吗?

网友B:
有个跳线是选择5V/3.3V的供电电源的,也许是这个

网友C(2019-03-21):
另外一端连了笔记本电脑,你觉得是我没有给板子供电的问题吗?